求助第一次画软排线,0.3mm连接的金手指尺寸怎么画

楼主:
5芯积分

需要做一个如下图的0.3mm转0.5mm的软排线,不知道这个0.3mm的金手指尺寸怎么画,求个altium designer的文件

网友A:
这种线不是插到FFC/FPC软排线插座上么

难道是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

网友A:
把排线插座封装整出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不是插到FFC/FPC软排线插座上么 难道是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

我是要做这个线,用来连接屏幕和电路板,因为脚序问题,网上买不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排线插座封装整出来就行

直接用封装焊盘就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要做这个线,用来连接屏幕和电路板,因为脚序问题,网上买不到现成的

那家的屏幕用这种线,都是有软排插座的

没见过软排线直接焊接到屏幕上的吧

是排线,都是可以插拔的

网友A:
这种焊盘,即使电路板上整了焊盘,考虑了没,怎么焊接

网友A:
线都能买了,

在哪家买的排线,让他们给你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都能买了, 在哪家买的排线,让他们给你配就行了

不是买的排线,而是我要自己打样做这个排线,图是网上找的图,我要画图上这个金手指,但不知道尺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盘,即使电路板上整了焊盘,考虑了没,怎么焊接

不是焊接,这个是我用的屏幕,接口是0.3mm的,我的电路板是0.5mm的接口,所以需要做一根转接线,但是这根线0.3mm金手指我不知道按什么尺寸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焊接,这个是我用的屏幕,接口是0.3mm的,我的电路板是0.5mm的接口,所以需要做一根转接线,但是这根 ...

就是做一个金手指电路板,把线插到这里,类似插座

那还是要找排线的金手指接口尺寸图,然后画这个金手指封装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买的排线,而是我要自己打样做这个排线,图是网上找的图,我要画图上这个金手指,但不知道尺寸的

不知道尺寸怎么画

尤其是这比较密的0.3的间距

画器件的封装尺寸,是要找器件规格书的页面,有尺寸介绍的地方

不是很精确的,是拿着游标卡尺测量,然后画

想楼主这种金手指,实在没有规格书,可以用卡尺测量,最好找都金手指的尺寸图

有了尺寸图,怎么画,那时AD软件的问题啦

不就是按尺寸放置焊盘么

网友:
直插式的吗,要另外做?

网友:
确实没画过这种软排线,这种柔性PCB对PCB设计的需求是不是一样的,直接做一个一个的焊盘然后对应连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