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配置下载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有人知道libero  flashpro下载程序的时候报下面的错误怎么解决?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0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Compare Data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rror: programmer 'S20059I89F'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网友A:
不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吧

应该是下载器就没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吧 应该是下载器就没安装好

下载成功了几次 然后突然下载不了了,报上面的错误了,这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