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版本遇到的坑

楼主:
由于测试STM32H5 SPI的需要将以前的STM32G431RB的SPI程序打开,并且重新编译了一遍,但是意外的是很多含有printf的程序语句都无法正常,开始以为是板子的ST-LINK本版的事,就把ST-LINK升级为V3,结果还是不工作,后来把板子拿到笔记本上去,笔记本上的keil编译器是5.06的版本重新编译后一切正常。反复的试过都是PC上不行笔记本上正常。后来发现是keil的编译器版本不同造成的。随后从网上了解到是keil的编译器的问题。接着就为pc上的keil加入了新的编译器。这里我把过程简述一下。

1、现在keil ARMCC 5.06编译器,Arm Compiler需要注册。

2、安装

有说需要安装到\keil_v5\ARM\ARMCC目录。

3、设置编译

安装完成后,打开keil看在界面中的扩展管理图标。

 找到设置项,增加ARMCC编译。关闭后重新打开keil

 打开keil,选择编译器就可以了。

 自此问题解决。

网友A:
是因为安装Keil没有安装5.06版本的编译器?正常应该都会默认安装的,你这个Keil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安装Keil没有安装5.06版本的编译器?正常应该都会默认安装的,你这个Keil是什么版本的?

我新装的keil 5.38安装完就没发现5.06的编译器,只有6.19的编译器。如果升级的可以保留原来的编译器。5.0的编译器不支持threadx的编译,6.0增加了很多新语法的支持。

网友:
现在很多软件确实搞的很奇葩,有些点,说了才会知道

网友:
还是IAR涵盖的全面

网友:
IAR感觉操作比较麻烦,主要是习惯了keil,其实keil的功能越来越差了。尤其是比较大的项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新装的keil 5.38安装完就没发现5.06的编译器,只有6.19的编译器。如果升级的可以保留原来的编译器。5.0 ...

我用的是5.30的,有5.06的编译器,正常来说版本就算再高,应该都要保留原来的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5.30的,有5.06的编译器,正常来说版本就算再高,应该都要保留原来的编译器。

这个为什么不保证新版的能够兼容,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很多公司都打算舍弃一部分兼容性,intel要使用纯64x架构,微软要重新改写win12的内核且提高硬件版本。

网友C:
arm 不维护自己开发的armcc了,切clang了。新编译器就是cl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什么不保证新版的能够兼容,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很多公司都打算舍弃一部分兼容性,intel要使用纯64x ...

我感觉要是出MDK6没有5.06编译器倒是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rm 不维护自己开发的armcc了,切clang了。新编译器就是clang。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今天研究rust,看来有人制作嵌入版的arm库,当前使用的是GNU的库,以后可能换成llvm的库和cl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今天研究rust,看来有人制作嵌入版的arm库,当前使用的是GNU的库,以后可能换成llvm的 ...

rust应该还不成熟吧。rust学会了,C++也不是难题了,c++除了包管理差点,其他地方也不比rust这种新的差到那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ust应该还不成熟吧。rust学会了,C++也不是难题了,c++除了包管理差点,其他地方也不比rust这种新的差到 ...

rust主要的优势是内存管理,可以在静态的情况上约束程序。但是好像学习曲线较为陡直。rust虽然被微软使用了,但是也没有出现windows GUI库。所以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我目前的态度还是观望,而且C++的发展也不错,出现了智能指针等方案,还有拉姆达表达式等等特性。

C++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标准库。

keil里的compiler 6.0的新语法还是蛮不错地

	printf("Gnerate SHA256\n Diges:");
	for(int i=0;i<32;i++)
	{
	  printf("%02X",aSHA256Digest[i]);
	}
  printf("\n");

像这样的语句也是支持地,for的局部变量可以随用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st主要的优势是内存管理,可以在静态的情况上约束程序。但是好像学习曲线较为陡直。rust虽然被微软使用 ...

rust 我学了两天,符号太乱了,记不住,麻烦的很。还是C++顺手,而且新一代C++也没那么难用了,哈哈。

网友D:
我的版本里没有5.06的选项

但是看你的列表,附注那个960感觉就是51单片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版本里没有5.06的选项 但是看你的列表,附注那个960感觉就是51单片机用的

我的系统没有安装51的编译器

网友E:
大佬,我按网上的办法安装了V5版本编译器后,在编译界面没有V5的选项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按网上的办法安装了V5版本编译器后,在编译界面没有V5的选项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和你的项目有关系的,下面的STM32旧项目有设置选项

  这个项目就没有,这是同一个机器上的IDE

网友:
你是咋注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