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干扰移动硬盘的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我买了个冰箱,但是我发现,每次冰箱调整工作状态的时候,接在电脑上的移动硬盘就会断开连接。但是,如果我将移动硬盘插到USB HUB上面,然后用手机充电器对USB HUB供电,就发现冰箱不会干扰移动硬盘了

网友:
你这个观察好细啊~好评好评~

网友A:
要是一般的都会觉得好怪啊啊~但是感觉似乎理论不咋支持,冰箱的emc很大,都能干扰usb了~

网友B:
何谓“冰箱调整工作状态的时候”?具体说说。

网友:
一般来讲,移动硬盘在使用中电缆耦合强电磁干扰的话,信号会出错,主机可能会认为设备离线。USB HUB跟主机USB接口的容错标准则可能不同,所以二者表现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一般的都会觉得好怪啊啊~但是感觉似乎理论不咋支持,冰箱的emc很大,都能干扰usb了~

冰箱制冷功率不是恒定的,像空调一样有时吹风有时又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何谓“冰箱调整工作状态的时候”?具体说说。

冰箱是间歇性制冷的

网友:
移动硬盘是普通的还是固态的? 电脑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C:
笔记本外挂一个硬盘盒,里面是2.5寸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是间歇性制冷的

那可不能叫“调整工作状态”,应该说“压缩机启动时”。

网友:
人为改变制冷温度的设定、进行除霜操作等才勉强可以称为“调整工作状态”,但也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是间歇性制冷的

那可不能叫“调整工作状态”,应该说“压缩机启动时”。

老师,老式压缩机启动声音贼大 嗡嗡的 那时候辐射的干扰最大吧 但也不能大到干扰usb的吧~

网友D:
使用手机充电器来为HUB提供电源是不是也可以呢,是不是会有助于减少来自冰箱的电磁干扰进入USB HUB和移动硬盘系统中的可能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外挂一个硬盘盒,里面是2.5寸机械硬盘

这就好测试了。干扰分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传导干扰就是顺着电源线过来的,辐射就是磁场干扰,你笔记本不插电源试验一下。我估计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如果是传导干扰那干扰就是顺着电源线过来的。你笔记本的适配器是原装的吗?

或者是冰箱启动瞬间屋里的电压被拉低很多,然后笔记本的适配器输出电压出现了波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好测试了。干扰分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传导干扰就是顺着电源线过来的,辐射就是磁场干扰,你笔记本 ...

可能是USB HUB里面的滤波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手机充电器来为HUB提供电源是不是也可以呢,是不是会有助于减少来自冰箱的电磁干扰进入USB HUB和移动硬 ...

会不会是手机充电器的抗干扰性能强于笔记本电脑里的USB 5V电源,相比起来还是手机充电器的电路用料更丰富,输出能力和调整能力更强

网友F:
冰箱的启动瞬间功率是工作电流的3-5倍

不启动冰箱,启动一下稍微比冰箱大的大功率的用电设备,测试一下是否有断开现象,感觉是传导干扰造成

辐射干扰的可能小

网友G:
不至于这么大的电磁干扰吧,再说这距离得多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冰箱的启动瞬间功率是工作电流的3-5倍 不启动冰箱,启动一下稍微比冰箱大的大功率的用电设备,测试一下 ...

好像也就电机开启和关闭才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至于这么大的电磁干扰吧,再说这距离得多近啊

接在USB HUB上面再插入手机充电器,本质就是相当于给移动硬盘换了一个电源,强于笔记本里面的USB 5V电源,应该是机械硬盘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能叫“调整工作状态”,应该说“压缩机启动时”。  老师, ...

嗡嗡声是机械噪音,与电磁辐射无关,是否老式压缩机也与电磁辐射无关。压缩机启动电磁辐射来自于开关触点的火花,只是一瞬间。

网友:
如果是电源电压波动引起的掉线,这个很容易判断,用存储示波器捕捉移动硬盘端的供电电压波形即可。一个简单的间接判定方法是用白炽灯接在与计算机电源同一电网分支回路里,通过白炽灯的亮度变化来判断。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计算机电源的品质实在太差。虽然压缩机启动瞬间的浪涌电流往往是额定工作电流的十倍甚至更多,但现在的家庭、办公场所电网的负荷能力都在至少数千瓦量级,不会因为压缩机启动浪涌造成电网电压大幅下降。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明要么供电网太古老(1990s中期以前),要么线路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