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逆变器输出电流有三次基波谐波,怎么去除

楼主:
载波频率20K左右,基波频率75HZ,测得输出电流总是有三次基波谐波在,请问下各位大神有无办法解决

网友:
自己顶,救急

网友:
加大电感试下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三次斜坡发热量大

网友A:
尽可能通过减少谐波产生的途径、改进系统结构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通过减少谐波产生的途径、改进系统结构等方法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基波频率75HZ,谐波的频率是多少

确定是三次基波的谐波?

基波的谐波是频率等于基本频率的整倍数的正弦波分量称为谐波,也有说法是高次谐波

网友C:
SPWM逆变器的输出谐波,有的是基波分量,一般50Hz左右,主要次谐波在载波比的整数倍为中心傍边,谐波比基波频率要高的多,这种情况是有规律的,可以用低通滤波去除高次谐波的

楼主的图看不出哪3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波频率75HZ,谐波的频率是多少 确定是三次基波的谐波? 基波的谐波是频率等于基本频率的整倍数的正 ...

225HZ的谐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WM逆变器的输出谐波,有的是基波分量,一般50Hz左右,主要次谐波在载波比的整数倍为中心傍边,谐波比基波 ...

我调制波是75HZ,载波是20KHZ,L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1KHZ,其实理论上谐波应该是高次谐波,但是不知道会有个225HZ的低次谐波,这个是和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B:
我给你转给一些网友看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调制波是75HZ,载波是20KHZ,L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1KHZ,其实理论上谐波应该是高次谐波,但是不知 ...

可能与负载有关系,也可能与负载没有关系。当负载为非线性时,可能会造成电流畸变,例如传输功率较大的变压器,空载电流设计得相当大,铁芯中最大磁通密度相当高,交流的一个周期内部分时间进入磁饱和,这样的负载就会造成电流中含较多的奇次谐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调制波是75HZ,载波是20KHZ,L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1KHZ,其实理论上谐波应该是高次谐波,但是不知 ...

另一种可能,是你的SPWM产生就带有一定非线性。这需要了解你的SPWM是如何产生的:是用单片机之类数字电路产生,还是用比较器之类模拟电路产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另一种可能,是你的SPWM产生就带有一定非线性。这需要了解你的SPWM是如何产生的:是用单片机之类数字电路 ...

是用模拟电路产生的,用三角波和正弦波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用模拟电路产生的,用三角波和正弦波比较

我用模拟电路产生的20K三角波,实际有60K和100K的三角波掺杂在一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转给一些网友看看哈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模拟电路产生的20K三角波,实际有60K和100K的三角波掺杂在一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我用模拟电路产生的20K三角波,实际有60K和100K的三角波掺杂在一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这可太难说了。

20kHz三角波,本来就应该含有很丰富的三次、五次……高次谐波。至于是否由于含高次谐波导致基波75Hz产生三次谐波,目前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模拟电路产生的20K三角波,实际有60K和100K的三角波掺杂在一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既然是用三角波和正弦波比较产生SPWM波,那么显然正弦波是75Hz。

问题在于:这个75Hz正弦波是否纯正?这个75Hz正弦波若是含百分之几的三次谐波,示波器上用肉眼很难看出来的。但若用来比较的75Hz正弦波含百分之几的三次谐波,最后的逆变输出也必然带有三次谐波(除非电路中有其它产生三次谐波的机制,二者恰抵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模拟电路产生的20K三角波,实际有60K和100K的三角波掺杂在一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这可太 ...

好吧,目前被这个三次谐波问题困扰好久了按照书本的理论,有谐波也是高次谐波,不会有225HZ的低次谐波 ,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也无从谈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