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51单片机使用过程中的事项

楼主:
因为从事行业主要为商用市场,产品对成本要求较高,产品上一直使用的事8位单片机,近几年一直在和国产51单片机打交道,使用过新唐、中颖、东软、赛元等等,今天主要来聊聊在使用赛元单片机时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1、AD采用,在使用赛元单片机进行多通道AD采样时,通道切换后,数据波动较大,排除电源、PCB设计后,和赛元官方原厂沟通后,了解到,通道切换后,前几次的ADC采样值不稳定,需要舍弃,处理后采样数据满足要求。目前主要时采用ADC中断方式采样,不采用扫描方式的原因是,软件执行无延时,存在读取AD数据时,ADC未来得及完成转换,导致采集数据有问题。

2、因产品特性导致会进行频繁切换IO口输入输出状态,再从输出状态切换位输入状态时,读取IO口数据存在读取失败的情况,多读取两遍才可正常读取上来,具体原因时因为赛元51单片机是计与高速1T 8051内核,运行速度较快,IO操作滞后寄存器的情况;目前有试过直接读取操作寄存器时可正常读取。

通过这几年的使用经验,特别是芯片涨价以来,系统实时要求不高,工作场合不是太复杂的应用,推荐尝试下国产8051,价格和性能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A:
通过这几年的使用经验,特别是芯片涨价以来,系统实时要求不高,工作场合不是太复杂的应用,推荐尝试下国产8051,价格和性能都能满足要求。

大佬经验丰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几年的使用经验,特别是芯片涨价以来,系统实时要求不高,工作场合不是太复杂的应用,推荐尝试下国产 ...

关键是价格便宜啊,而且现在国产芯也在各种降价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看了下x宝赛元的价格不错。楼主可以多分享一下国产8位单片机这方面的价格信息和使用经验。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现在国产51现在还有那几家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现在国产51现在还有那几家的好用

我提到的几家目前都在用,虽然仿真效果比较差,但是调试的时候还是能够提供些帮助的

网友:
芯片价格真的这么起伏大的话,有些时刻会卡住资金链

网友C:
赛元主要优势是触摸,在内置触摸的情况下,价格不错,触摸按键的调试方法也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赛元主要优势是触摸,在内置触摸的情况下,价格不错,触摸按键的调试方法也比较方便

是的,目前了解下来,他们的触摸库确实不错,只是目前因为产品原因,还没有把触摸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