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SPI总线设备测试

楼主:
本次测试的是SPI通讯使用的是OLED屏,内置的是SSD1306芯片,这个芯片可以使用SPI和I2C接口。

测试的过程很是曲折,首先遇到的坑就是H563ZI的引脚,板子的引脚设计成和ARDUINO兼容地,所以焊有引脚的接口是ARDUINO的接口,其它的引脚没有焊接口,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CN7的引脚和SPI1接口,结果引脚和板子上的设备有冲突,后来在认真的查看了原理图之后,试了多次才找到合适的引脚,使用的引脚为CN8和SPI3接口

 主要的配置:

PC10  <--> D0 SPI3_SCK

PC12  <--> D1 SPI3_MOSI

PG3   <--> RES

PG2   <--> DC

 电源和地

注意SPI3接口,分频:128,数据位:8bit

  设置完成后,生成程序。程序主要是两个ssd1306_fonts.c和ssd1306.c,这是我以前找的SSD1306的驱动,将内容修改成需要的。

主程序较为简单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MX_SPI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ssd1306_Init();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UpdateScree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ssd1306_SetCursor(0, 0);
		ssd1306_WriteString(sayStr, Font_11x18, White);
		printf("Hello,world!\n");
		ssd1306_UpdateScreen();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BEGIN 3 */
  }

先进行初始化,然后显示就可以了

 效果如图

后记:

较早的设计SPI或I2C常常使用GPIO模拟的方法,但是随着MCU性能的提高,各种的外设已经十分的齐备,在硬件不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优先使用集成的硬件SPI、I2C,这些在RTOS中更是如此。

网友A:
硬件不冲突的情况下,优先使用集成的硬件SPI、I2C,但确实有硬件冲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冲突的情况下,优先使用集成的硬件SPI、I2C,但确实有硬件冲突的情况

在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避免,为什么我喜欢用cuboMX工具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