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变换及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
项目描述:我们的产品是声磁防盗器,根据工频交流电的频率,ADC定时采集一段数据(比如512点或者1024点),并对数据做FFT变换,提取58Khz及附近频率的值,对多个周期的信号幅值进行处理,通过对比噪声值和标签值,从而判断是否有标签信号。

目前开发环境:GD32E103,MDK

目前遇到的问题:

1. 在FFT处理上,同行的电路板,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能够把FFT频率分辨率做到0.5K左右,而按照我们的处理方式和采集时间,一般分辨率只能做到1K左右;

2. 在同行电路板上有个“软件增益”的调节,能够改变运算后的幅值;

3.整体检测效果不够好,标签信号值相比同行稍低,信噪比可能比较低。

需要达到的效果:提出有效的改进意见,并且最终需要达到至少与同行一样的识别效果。

有意向的可以加微信:yup1983 私聊,要求位于成都地区,签订合同,公司会给予丰厚酬谢。

网友:
在同行电路板上有个“软件增益”的调节

这个电路部分需要研究一下是什么原理吧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带通滤波就行了搞那么复杂干嘛,fft就为了识别有没有信号哇,太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最近找了本地的一个工程师朋友,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分辨率的话应该是采用补零的方式降低分辨率了,软件增益应该是对原始数据的变换倍数做了调整,这个是一种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近找了本地的一个工程师朋友,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分辨率的话应该是采用补零的方式降低分辨率了 ...

嗯嗯,能大部分解决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