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

楼主:
反激电路是否可减小电感、降低频率或减轻负载进入DCM

网友A:
变压器已经绕好,电感量就很难改变,所以【减小电感】行不通。

降低频率是可以的,但频率降低后,输出纹波可能会增大,因为输出端电容储能有限。

减轻负载,那不是你的反激开关电源所能够控制得了的,负载并不是开关电源的一部分。

网友:
如果要减小电感,则通常需要增加反激信号频率;而要降低频率,则可能需要减小电感值。

网友:
进入那种模式要看所要搞的电源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的情况

所以才有临界模式

设计开始就要考虑在输入电压最低、满载条件下,就是考虑到减轻负载进入D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已经绕好,电感量就很难改变,所以【减小电感】行不通。 降低频率是可以的,但频率降低后,输出纹 ...

这样子啊。这里面的学问真的好多,跟着老师学习啦

网友:
理论上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意义何在?你真正想了解的不是这个吧?建议你先学习一下DCM和CCM的区别。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