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D-YG2LX开发板】烧录系统

楼主:
前言

官方提供了core版本和full版本系统,前者较小不含图形系统,后者较大含图形系统,又是需要根据实际选用

就需要重新烧录系统。

准备

安装teraterm

https://osdn.net/projects/ttssh2/releases/下下载teraterm-4.106.exe 打开安装

默认选项即可

设置启动模式

拨码开关旁边有丝印说明启动模式配置

S1-S4为OFF OFF ON OFF 是下载模式

  OFF OFF OFF OFF是EMMC启动模式

 QSPI 启动(OFF/ON/OFF/OFF)

准备Win32DiskImager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32diskimager/下下载

打开安装

准备SD卡

准备8GB以上SD卡和读卡器

准备镜像

http://down.myir-tech.com/MYD-YG2LX/下下载

Full版本,解压得到MYD-YG2LX-8E2D-120-I_EMMC_FULL_L5.10.83_20230416.img

https://pan.baidu.com/s/12fe4STdUPnoQVU4_6nWYBQ?pwd=myir#list/path=%2F

MYD-YG2LX-20230417\02_Images\QSPI_BOOT\qspi_1g下的文件,我们是1G版本所以下载对应1G版本的文件

制作文件系统烧录卡

先格式化TF卡

打开Win32DiskImager

选择TF卡对应的盘符,选择镜像文件,写入

少撸完成可看到文件如下

烧写 bootloader 到 qspi

打开Tera Term软件

选择串口

菜单栏点击设置->串口,设置波特率,点击New setting

先关闭SW开关

切换到 Download 启动方式(OFF/OFF/ON/OFF)

然后打开SW开关,长安ONOFF按键上电

打印如下

点击菜单栏

文件->发送文件->

选择文件Flash_Writer_SCIF_RZG2L_SMARC_PMIC_1GB_DDR4_1GB_1PCS.mot

传输完后输入XLS2回车

再输入11e00回车

继续输入0回车

接着继续发送bl2_bp-myir-yg2lx-1g_pmic.srec

输入y回车

输入XLS2回车

输入0回车

输入1d200回车

继续发送fip-myir-yg2lx-1g_pmic.srec

输入y

烧录完断电

烧录文件系统

先关闭SW开关

切换到  QSPI 启动(OFF/ON/OFF/OF

然后打开SW开关,长安ONOFF按键上电

打印如下

更新成功后,断电,拔掉tf卡,重新拨码 EMMC(OFF/OFF/OFF/OFF)上电启动即可。

总结

烧录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第一步先进入download模式,使用串口烧录boot文件到qspiflash,然后从qspiflash启动用刚才烧录的boot从tf卡中烧录文件系统到emmc。

网友:
介绍的很细,拨码开关旁边的丝印说明很方便地根据启动模式配置,这个不错

网友:
看着确实挺复杂的,烧入的是无图形界面的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