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恒压与恒流控制的区别?

楼主:
DCDC恒压与恒流控制的区别?

据我了解到的DCDC 有电压控制模式,峰值电流控制模式,

如果是恒压输出 就是电压控制模式,如果是恒流输出就是峰值电流控制模式,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
恒压输 就是电压控制模式这个没啥说的

网友:
恒流输出不一定是峰值电流控制模式

还有用平均电流控制模式的

网友A:
CC/CV是结果,控制对象问题,

电压模式,电流模式是控制器的控制策略问题

网友:
【如果是恒压输出 就是电压控制模式,如果是恒流输出就是峰值电流控制模式,这样理解正确吗?】

不是那么回事。

见4楼不亦心回复。

网友:
恒压输出时采用电压控制模式,通过调节开关管工作时间来保持输出电压不变;而恒流输出则采用电流控制模式,在控制调制信号的占空比时将其限制在某个合适区间内,以保持输出电流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CV是结果,控制对象问题, 电压模式,电流模式是控制器的控制策略问题

两种模式选择是怎么考量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模式选择是怎么考量的呢?

别给我挖坑,哈哈哈。。。

这要解释清楚,要费些功夫,想了解电源的网友自己找资料看,再讨论比较好,

重要的是,我怀疑小太阳是人肉发帖机器人,发的帖子杂,而且只问不总结,

比如: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4743-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2072-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9843-1-1.html

这三个帖子但凡有一个深入学习总结过,还能本帖的疑问?我反正是不会信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给我挖坑,哈哈哈。。。 这要解释清楚,要费些功夫,想了解电源的网友自己找资料看,再讨论比较好, ...

这怎么叫挖坑,我这是为广大想要学习的网友向您请教呀~~有推荐的学习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模式选择是怎么考量的呢?

首帖说的【电压控制模式】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不是互斥的两种控制模式。

实际上,【电压控制模式】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可能在同一个电路中同时被采用,例如UC3842~3845反激控制芯片就是同时采用【电压控制模式】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由UC3842~3845反激控制芯片构成的反激开关电源是恒压输出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模式选择是怎么考量的呢?

UC3842~3845反激控制芯片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模式】,目的还是为了输出恒定电压。之所以在【电压控制模式】之外还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好处是对电源电压(工频交流电压)的突然变化反应很快(在电源电压降低时只需要一个PWM周期即可使占空比上升以弥补电源电压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