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DCAP与非DCAP的具体实现及区别

楼主:
BUCK电路DCAP与非DCAP的具体实现及区别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使用了不同的控制方法。

网友:
DCAP也是固定导通时间控制的一种,只是可自适应改变Ton时间,使频率相对传统COT模式更加集中可控。

电压模式,电流模式,固定导通时间模式,固定关断时间模式,迟滞模式,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么多种控制模式,这么宽泛的问题,每一种都讲一遍不现实,自己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