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7评测】2.QSPI Flash读写测试

楼主:
       QSPI 控制器包含一个 Command(命令) 端口, 理论最大支持 4GB 地址空间范围的器件; 一个 XIP(直接地址映像读取)端口, 理论最大支持 256MB 地址空间范围的器件。

       我们先熟悉一下外设Flash的特性:

       EN25QH128将16MB的容量分为256个块(Block),每个块大小为64K字节,每个块又分为16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4K个字节。EN25QH128的最小擦除单位为一个扇区,也就是每次必须擦除4K个字节。这样我们需要给EN25QH128开辟一个至少4K的缓存区,这样对SRAM要求比较高,要求芯片必须有4K以上SRAM才能很好的操作。EN25QH128的擦写周期多达10W次,具有20年的数据保存期限,支持电压为2.7~3.6V,EN25QH128支持标准的SPI,还支持双输出/四输出的QSPI,最大SPI时钟可以到80Mhz(双输出时相当于160Mhz,四输出时相当于320M)。

QSPI指令协议说明:

我们根据官方提供的历程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验证:

1.  初始化QSPI接口:

  /* qspi config */
  qspi_config();

  /* switch to cmd port */
  qspi_xip_enable(QSPI1, FALSE);

  /* set sclk */
  qspi_clk_division_set(QSPI1, QSPI_CLK_DIV_4);

  /* set sck idle mode 0 */
  qspi_sck_mode_set(QSPI1, QSPI_SCK_MODE_0);

  /* set wip in bit 0 */
  qspi_busy_config(QSPI1, QSPI_BUSY_OFFSET_0);

  /* erase */
  qspi_erase(0);

2. 读出0扇区的所有内容:

  /* read */
  qspi_data_read(0, TEST_SIZE, rbuf);

  for(i = 0; i < TEST_SIZE; i++)
  {
    if(rbuf[i] != 0xFF)
    {
      err = 1;
      break;
    }
  }

3. 写入预设的内容再读出:

  /* program */
  qspi_data_write(0, TEST_SIZE, wbuf);

  /* read */
  qspi_data_read(0, TEST_SIZE, rbuf);

4. 比较预设的内容和读出的内容是否一致:

  if(memcmp(rbuf, wbuf, TEST_SIZE))
  {
    err = 1;
  }

  while(1)
  {
    if(err == 0)
    {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300);
    }
    else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300);
    }
  }

从打印结果和led的内容可以看出,内容是一致的,测试成功。

工程源码:

gitee/casy

网友A:
AT-START-F437的Flash读写测试还是挺顺利的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B:
雅特力AT-START-F437开发板上有外部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START-F437的Flash读写测试还是挺顺利的

是的呢

gitee/casy

网友:
可以直接运行代码了。

网友C:
80MHz的速率下,对EMC的要求是就高了。

板子上面,这次测试跑了多少MHz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雅特力AT-START-F437开发板上有外部FLASH?

有的,有一个4线的QSPI Flash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MHz的速率下,对EMC的要求是就高了。 板子上面,这次测试跑了多少MHz啊?

没试过80Mhz,改天再试试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