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第二帖 - Pico的Visual Studio Code环境配置

楼主:
使用VS Code编程,能够使用很多方便的工具,比如代码补全、查看函数原型等功能。Raspberry Pi Pico W也是支持VS Code的。官方也提供了配置方式,可查看下面的网址:

官方提供的配置方法

一、安装插件

需要安装4个插件:

  • ms-python.python
  • visualstudioexptteam.vscodeintellicode
  • ms-python.vscode-pylance
  • paulober.pico-w-go

上面这些插件包括了自动补全、与pico进行终端通信、向pico传输代码文件的功能。

二、VS Code的使用

此时在VS Code中按下"shift+crtl+p",在输入框中输入 "Pico-W-Go",选择"Configure Project"。VSCode就会自动配置工程。

如果报错了,那可能是没有添加python3的路径。点击下图中的小齿轮图标,然后点击"扩展设置",找到"Picowgo:Python Path"项,输入自己电脑上"Python.exe"的路径,然后重新打开VS Code就可以了。

使用VS Code基本步骤如下:

  1. 在VS Code中按下"shift+crtl+p",在输入框中输入 "Pico-W-Go",选择"Configure Project",配置工程。
  2. 插入Pico开发板,会看到底部显示已连接,如果没有显示已连接的话,可以点击旁边的"Reset"按键。

  1. 新建python的源文件,比如"led.py",然后输入代码。然后点击底部的"run"按键即可运行,此时就可以看到代码在Pico板上运行了。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from utime import sleep

pin = Pin("LED",Pin.OUT)
print("LED starts flashing...")

while True:
    pin.toggle()
    sleep(1)
  1. 如果弹出如下对话框的话,可以在新建终端里打开Pico vREPL终端窗口。

三、将代码下载到Pico上

将代码下载到Pico上的步骤如下:

  1. 使用命令"Pico-W-Go > Toggle Virtual File System",打开Pico上的文件系统
  2. 使用命令"Pico-W-Go > Upload current file",将当前文件上传到Pico的文件系统上

如果想让代码在Pico上点的时候运行,那么将文件名命名成"main.py"即可。

网友A:
Pico的Visual Studio Code环境配置需要安装4个软件,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o的Visual Studio Code环境配置需要安装4个软件,有点多

现在不知道动哪里了,VS code又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