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打卡终点站: 可伸缩矢量、虚拟化扩展——《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楼主:
活动详情: 一起围读《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

本次是《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阅读打卡终点站,跟帖回复作者提出以下问题。

笨书助力读书打卡题目(提醒:阅读书籍的第18章、20章):

38. 什么是SISD和SIMD指令?RVV是如何实现可变矢量长度编程的?
39. 在虚拟化中,什么是GVA、GPA、HVA和HPA?
40. 在RISC-V虚拟化扩展中,VMM如何进入虚拟机?VM有哪些途径可以陷入VMM中?

参与活动的小伙伴们,阅读打卡于本站结束啦,你们读的如何了呢~

@jobszheng5 @1nnocent @子期非女 @常见泽1 @我爱下载

网友:
38. 什么是SISD和SIMD指令?RVV是如何实现可变矢量长度编程的?

___________________

大多数RISC-V指令都是SISD类型的(单指令单数据)

SIMD是单指令多数据,对多个数据元素同时执行相同的操作

RVV的方法是使用硬件和软件协同完成,即每次循环迭代处理一定数量的元素,并继续迭代,直到处理完所有的元素,RVV体用一种配置指令,编程人员把待处理的数据总数以及数据元素的位宽告知处理器,处理器会把每次迭代过程中能处理的数据元素的数量存储到V1寄存器中,最后通过通用寄存器告诉编程人员,编程人员便可以实现循环迭代。

39. 在虚拟化中,什么是GVA、GPA、HVA和HPA?

GVA:Guest Virtual Address 虚拟机虚拟地址

GPA:Guest Physical Address 虚拟机物理地址

HVA:Host Virtual Address 主机虚拟地址

HPA:Host Physical Address 主机物理地址

40. 在RISC-V虚拟化扩展中,VMM如何进入虚拟机?VM有哪些途径可以陷入VMM中?

VMM可以通过配置hstatus寄存器中的SPV字段以及SPVP字段然后执行SRET指令,切换到VS模式,于是虚拟机得以运行

网友:
学习完了的,可以把书转借我看看不。

网友:
38. 什么是SISD和SIMD指令?RVV是如何实现可变矢量长度编程的?
 SISD:单指令当数据,SIMD:单指令多数据,对多个数据元素同时执行相同的操作。
 RVV可变矢量长度编程使用硬件和软件系统完成,即每次循环迭代处理一定数量的元素,并继续迭代,指导处理完所有元素。RVV提供一种配置指令,编程人员把待处理的数据总数以及数据元素的位宽告知处理器,处理器会把每次迭代过程中能处理的数据元素的数量存储到V1寄存器中,最后通过通用寄存器告诉编程人员,编程人员便可以循环迭代。RVV提供VSETVL指令来实现上述功能,他们会配置vtype和v1寄存器。
39. 在虚拟化中,什么是GVA、GPA、HVA和HPA?
GVA:虚拟机虚拟地址
GPA:虚拟机物理地址
HVA:主机虚拟地址
HPA:主机物理地址
40. 在RISC-V虚拟化扩展中,VMM如何进入虚拟机?VM有哪些途径可以陷入VMM中?
VMM通过配置hstatus寄存器中的SPV字段及SPVP字段,然后执行SRET指令,切换到VS模式,于是虚拟机得以运行。

网友:
38. 回复:SISD:单指令单数据指令,SIMD:单指令多数据指令。
39. 回复:GVA:虚拟机虚拟地址;GPA:虚拟机物理地址;HVA:主机虚拟地址;HPA:主机物理地址;
40. 回复:VMM可以通过配置hstatus寄存器中的SPV字段以及SPVP字段,然后执行SRET指令,切换到VS模式,虚拟机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