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芯片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大家有常用的IIC总线扩展的4到8路的LED芯片推荐吗?注意一定得是标准的IIC总线,led就是常用的直插形式,最好是输出恒流模型的。

网友:
价格越便宜越好了!最好是成熟应用的那种。

网友:
NXP有,你到他网站上找一下,I2C接口,可以设置为GPIO,或者PWM,

网友:
找一些可靠的IIC总线扩展驱动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