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X电容有放电电阻,而Y电容没有放电电阻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为什么X电容有放电电阻,而Y电容没有放电电阻

网友:
可能原因:X电容器通常用于EMI(电磁干扰)抑制和降压滤波等需要高抗干扰能力的应用中,因此设计上添加了一个放电电阻来保证能够快速地释放电荷并降低电容器自身的热失真;而Y电容则主要用于线抑波器和隔离器等应用中,通常不需要这么高的抗干扰能力,因此不需要放电电阻。

网友:
输入口的Y电容有两个,有一端是接PE的,另外一端各接X电容的一端,他们两个的串联相当于并联在X电容上,X电容上并联放电电阻,为什么认为Y上没有并?

网友:
自己画图,去掉无关元件就应该明白了。另外注意不同语境下的Y电容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