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增益是什么?

楼主:
以上的文章中说G(S)*H(S)为环路增益,什么是环路增益呢,环路增益代表着什么呢? 环路增益大于0dB:我理解的是环路的输出是大于环路的输入的,也就是输出/输入>1,同时相移180的也就是正变成了负,正好反向了,控制环路变成了正反馈? 所以系统不稳定了,为什么变成正反馈就不稳定了呢?什么又是正反馈,什么又是负反馈呢

网友:
环路增益,闭环放大震荡

网友:
首帖图中,G(s)和H(s)构成一个环。

去掉 Input Signal/Refer ence 这个信号(令其为零),再将G(s)和H(s)构成的这个环在任意处切断,必要时在切断处前面加上适当的阻抗作为负载同时在切断处后面加上适当的阻抗作为源内阻。既然已经切断,这就不是一个环了。切断处后面施加一个信号作为输入,切断处前面将有输出。这个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比(是个复数,包括幅度和相位)就是环路增益。

网友:
【环路增益大于0dB:我理解的是环路的输出是大于环路的输入的,也就是输出/输入>1】

这仅仅是幅度之比。

【同时相移180的也就是正变成了负,正好反向了】

这可不一定。须知环路增益包括幅度和相位两个方面,而且幅度和相位都是频率的函数,即幅度和相位都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输出/输入>1 时,未必相移180。在特定的某个频率上,可能相移小于180度,可能相移大于180度。

网友A:
你还没有读懂所引文中这句话【应该知道,如果环路增益大于0db,同时相移为180°,则控制环路将以正反馈工作并形成一个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有读懂所引文中这句话【应该知道,如果环路增益大于0db,同时相移为180°,则控制环路将以正反馈 ...

我现在想要学习dcdc电路的环路补偿设计这一块,这块内容有些看不懂了,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想要学习dcdc电路的环路补偿设计这一块,这块内容有些看不懂了,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现在想要学习dcdc电路的环路补偿设计这一块,这块内容有些看不懂了,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复习《电工学》或者《电路》教材,从电感和电容的定义开始,到二阶电路的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想要学习dcdc电路的环路补偿设计这一块,这块内容有些看不懂了,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现在想要学习dcdc电路的环路补偿设计这一块,这块内容有些看不懂了,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DC-DC电路的环路补偿设计,和放大器的稳定性(例如运放电路的稳定性),正弦波振荡器的起振条件……是一回事。

网友:
稳定的闭环条件:增益小于1,相移越小越好。

负反馈系统中,一般接近180,就变成了正反馈,所以要看条件和范围。

补充内容 (2023-9-10 11:27): 你的图中:LP = G(s)*H(s) 就是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