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箱评测:THREADX & 串口

楼主:
感谢极海和电子工程世界论坛提供的评测机会。
板子用电子物料盒包装,看上去很精致。本评估板引出了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外设,一个以太网和一个USB主接口,其它IO全部引出自由使用。

上电运行出场demo,调试口接电脑,打开串口助手居然没有串口。看评估板原理图板载APM LINK是带串口的,并且通过两个跳线端子连接在主控MCU的UART1,但是不能用这个串口,有点遗憾。

另外板子串口跳线的位置标识的U2RX\U2TX实际上是U1RX、U1TX,此处应该是标识有问题,不过并不影响使用,注意一下就行。

下面就可以开始做自己的测试程序了,开箱程序自然少不了RTOS、串口和LED指示灯了。

1、本测试及后面测试均基于THREADX进行。由于THREADX文件数太多,源文件添加工程影响编译速度,这里将其编译成库文件,仅添加底层汇编源文件即可。

对于THREADX,官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内核的适配,针对内核选择对应的底层汇编文件即可。需要一直的仅仅tx_initialize_low_level.s一个文件,主要是修改时钟,向量表,空闲内存等内容。空闲内存可以不用,设为0即可。具体修改内容不详述,参见贴尾代码链接。

2、LED控制,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简单的GPIO控制,跑起来正常程序没有死机。

3、串口通信,为了方便调试,可以通过串口输入指令做运行时测试,并通过串口打印程序运行信息,所以串口也是必备接口,为后续测试搭起框架。本程序串口做成类似SHELL的功能,调用内部函数类似win的命令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一起研究。

测试代码运气后串口显示如下:

发送shell -H可查看当前可调用的函数。

测试代码托管在gitee平台:

网友A:
“看评估板原理图板载APM LINK是带串口的,并且通过两个跳线端子连接在主控MCU的UART1,但是不能用这个串口”

——不能用串口,这个算是设计上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评估板原理图板载APM LINK是带串口的,并且通过两个跳线端子连接在主控MCU的UART1,但是不能用这 ...

不确定啥原因,其它带串口的调试器,比如J-Link(和谐版),AT-Link等,插电脑上就有串口出来。APM-Link插电脑串口没反应,下载调试正常说明Link已经工作了。不知道是电脑驱动不兼容还是APM-Link的固件问题。

nm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啥原因,其它带串口的调试器,比如J-Link(和谐版),AT-Link等,插电脑上就有串口出来。APM-Link ...

极海官方回复:接入后设备管理器未显示串口,是因为当前固件未支持该功能。

他们应该会收集大家意见进行后续改造,有意见大家都可以提提,到时候我们反馈给他们。

然后就是你们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仿真器连接进行烧录下载。

网友:
又见用tx的,欢迎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海官方回复:接入后设备管理器未显示串口,是因为当前固件未支持该功能。 他们应该会收集大家意见进 ...

多谢解答,已经用USB转TLL工具调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海官方回复:接入后设备管理器未显示串口,是因为当前固件未支持该功能。 他们应该会收集大家意见进 ...

嗯 现在这功能还没出来。

网友:
调试器的串口确实不能用,一大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