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1,收到板子并编译出错

楼主:
很高兴收到开发板,是个大块头先上照片:

包装讲究一个透明塑料装着开发板:

打开后的照片,芯片我看着有点大,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大地芯片。

开发板正面照:

开发板反面照:

接口为TYPE-C的我插到电脑上后可以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并提示安装成功:

但是我打开GPIO例程想跑一下例程时确提示出错:

编译器选择V5.00提示不可用,我选择6.00或6.18提示如下: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
这是为何

打开GPIO例程想跑一下例程时确提示出错

编译环境没转好?

网友A:
看一下.pack包安装成功没有?vfpcc这个定义错误,查看一下选项对不对。

网友:
安装pack包即可。

gitee/casy

网友:
楼主就开始了啊。拿到板子还没动手呢。今晚动手。要不然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pack包安装成功没有?vfpcc这个定义错误,查看一下选项对不对。

我安装了PACK

网友:
装了两遍了

网友:
头文件没有引入,或者C文件没有引入吧

网友:
你上面打开的图是下载时需要配置的一些东西,你这种编译出错应该是头文件和C文件没有引入工程,在C/C++ 中  include Pa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