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静态电流低的DCDC芯片

楼主:
锂电池供电,最高电压24V,输出5V,电流约50mA。
静态电流电流要低。

用7812和7805两级降压,考虑到静态功耗大静态电流大
不知道有没有静态电流低一点的DC-DC芯片,各位有合适的推荐吗?

网友A:
大部分DC芯片的静态电流都不高,一般都是几个mA到几十个uA,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DC芯片的静态电流都不高,一般都是几个mA到几十个uA,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能不能推荐几个国产静态功耗低的

最好有具体型号

网友B:
TPS62840和TPS62841。均为高效率、低静态功耗的DC-D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62840和TPS62841。均为高效率、低静态功耗的DC-DC芯片

TPS是不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