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矩形波延迟特定时间的疑问

楼主:
需要把1.8V的矩形波(矩形波高电平1.8V,低电平0V,频率100KHz)延时特定时间t(t的范围:0~200ns,延时可调,硬件/软件调均可,精度不用很高,数ns~20ns的精度即可)。

我现在找到的延时芯片都是3.3V和5V供电的,没有找到1.8V供电的。哪位大佬能推荐一两款符合上述条件的延时芯片,谢谢!

网友A:
【我现在找到的延时芯片都是3.3V和5V供电的,没有找到1.8V供电的。】

使用3.3V供电芯片,输出限幅到1.8V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找到的延时芯片都是3.3V和5V供电的,没有找到1.8V供电的。】 使用3.3V供电芯片,输出限幅到1.8V ...

前辈,你看如下3.3V供电的延迟线,最小高电平要求2.2V,而且的矩形波最大才1.8V,这个要怎么处理呢?谢谢前辈!

note:先把1.8V矩形波转换成3.3V矩形波,延迟之后,再把3.3V矩形波转换成1.8V矩形波,这个方法可行吗?因为这个方法的延时就不可控了。

网友C:
信号源电路是什么?最好给出前级信号源的输出级电路,这样才能确定最佳的电平转换方案。

无法介入前级电路的话,可用晶体管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看如下3.3V供电的延迟线,最小高电平要求2.2V,而且的矩形波最大才1.8V,这个要怎么处理呢?谢谢 ...

幅度已经达到1.8V,最高频率100kHz的矩形波,放大到3.3V,这个不是很困难,分立三极管都可以办到,只要你的信号源能够驱得动。放大之后即可使用你的延迟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电路是什么?最好给出前级信号源的输出级电路,这样才能确定最佳的电平转换方案。 无法介入前级电 ...

无法介入前级电路,是供应商的成型板卡,用晶体管打,晶体管电路会带来不可确定的延时吧?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