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GPIO应用

楼主:
GPIO应用

说明

按键按下点亮LED

硬件原理图

函数说明

函数名称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
函数原形 void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uint32_t AHB1Periph)
功能描述 使能AHB1外设时钟
输入参数{in}
AHB1Periph 指定的外设时钟
函数名称 GPIO_ConfigStructInit
函数原形 void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功能描述 用默认值填充每个gpioConfig成员。
输入参数{in}
gpioConfig 指向将被初始化的GPIO_Config_T结构的指针。
函数名称 GPIO_Config
函数原形 void GPIO_Config(GPIO_T* port,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功能描述 GPIO配置函数
输入参数{in}
port GPIO端口。
gpioConfig GPIO配置结构体的指针
函数名称 GPIO_SetBit
函数原形 void GPIO_SetBit(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功能描述 设置所选数据端口位
输入参数{in}
port GPIO端口。
函数名称 GPIO_WriteBitValue
函数原形 void GPIO_WriteBitValue(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uint8_t bitVal)
功能描述 设置指定的某引脚
输入参数{in}
pin 选择指定引脚。
port GPIO端口
bitVal 指定要写入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值。* 此参数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函数名称 GPIO_ReadInputBit
函数原形 uint8_t GPIO_ReadInputBit(GPIO_T* port, uint16_t pin)
功能描述 读取指定的输入端口引脚。
输入参数{in}
port GPIO端口。
pin 指定的引脚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h"

#define LED2(x)        GPIO_WriteBitValue(GPIOE, GPIO_PIN_5,x)
#define LED3(x)        GPIO_WriteBitValue(GPIOE, GPIO_PIN_6,x)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Bit(GPIOC,GPIO_PIN_10)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Bit(GPIOC,GPIO_PIN_11)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 开启GPIO_LED时钟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E);

    /** 配置GPIO_LED引脚 */
    GPIO_ConfigStructInit(&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5;    //不支持或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E, &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6;    //不支持或
    GPIO_Config(GPIOE, &configStruct);

	  //设置GPIO为低电平,不点亮LED
    GPIO_SetBit(GPIOE, GPIO_PIN_5);
    GPIO_SetBit(GPIOE, GPIO_PIN_6);
}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 开启GPIO_LED时钟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C);

    /** 配置GPIO_LED引脚 */
    GPIO_ConfigStructInit(&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0;    //不支持或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C, &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1;    //不支持或
    GPIO_Config(GPIOC, &configStruct);
}

void KEY_Input(void)
{
	   LED2(KEY1);
     LED3(KEY2);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while (1)
    {
        KEY_Input();
    }
}

ma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