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T7022EU进行电能计量,读取的有功电能与理论计算的不一样

楼主:
使用ATT7022EU进行三相三线的电能计量。

现在读取电压、电流、功率都对。我使用标准源加了给三相加了57.735的电压,A,C 2相加了1A的电流。经过校准,从ATT7022EU读取出来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得到的有效值都对;A相有功和总有功也对的上。其中总有功是173.205W,A相是57.735W。

这个时候我去读A相有功电能和总有功电能,都对不上。理论说三相总有功是173.205W,因为标准源输出电压、电流不变,所以每小时电量是173wh,那么每分钟的总有功电能应该是173/60=3.7。但读取总有功电能,大概10多分钟才能到4wh。不知道问题在哪。

有使用过这个芯片的或者有经验的烦请指点下。

网友A:
他这个需要有互感器吗?取样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需要有互感器吗?取样是如何操作的?

需要。直接参考ATT7022EU的应用电路搭建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是系数配置或与之相关的算法没弄对。

网友C:
读取总有功电能的时间间隔过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数配置或与之相关的算法没弄对。

忘了回复,后来排查发现是读取出来的是脉冲计数,要除以HFConst常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取总有功电能的时间间隔过短?

不是时间短,是因为从寄存器读出来的是电能的脉冲计数,没有除以HFConst常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