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的几个问题

楼主:
上图中所有 5V 稳压块输出均并联 6V 稳压管(34401A 中是 6.2V),15V 稳压块输出并联 17V 稳压管,有些不明白。

问题:

1. 5v输出为何不并联5v的稳压管,而加大于输出电压的稳压管(6.2v肯定没有工作在击穿状态)?

2.稳压管 Izm最大工作电流=PD/Vz,上图中不加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达极限,是否不合理?

网友:
这些稳压管,在电路正常工作时均处于反向但未击穿状态,相当于开路,对电路工作并无影响。实际上,这些稳压管去掉(开路),电路也正常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些稳压管是多余的。

网友A:
2.稳压管 Izm最大工作电流=PD/Vz,上图中不加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达极限,是否不合理?

这些稳压管都不会被击穿,所以稳压管中没有电流,加不加限流电阻都是一样的。

这些稳压管存在于电路中,本身就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稳压管 Izm最大工作电流=PD/Vz,上图中不加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的电流达极限,是否不合理?   ...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图中的稳压管是否具有过压保护的作用?当电路输出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稳压值,会将电压限制在稳压值范围内,类似瞬态抑制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maychang前辈指导! 图中的稳压管是否具有过压保护的作用?当电路输出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稳压值, ...

该电路各路输出均为工频整流滤波再经线性稳压器稳压,所以不会出现过压现象。

网友:
从设计者的意图来看,图中的那些稳压管应该是为了应对三端稳压器在上电暂态过程中的瞬态过压,以限制输出过冲幅度。因为是瞬态过压,所以稳压管无需串限流电阻,也不能串限流电阻,那将失去对过压的抑制作用。

图中没有提供三端稳压器的型号,所以无法绝对肯定这么做的必要性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三端稳压器用的是78/79系列,这么做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从图中的一些细节看,至少U701不可能是78系列三端稳压器,甚至都不可能是LDO,因为输入输出电压都是5V,这种条件下线性稳压器无论如何都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在不清楚图中的那些Uxx到底为何时,楼主的问题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网友C:
从Uxx的外围电路来看,Uxx应为典型的三端线性稳压器。主帖图片水印所示为矿石收音机,该网站是典型的电子爱好者聚集之处。电子爱好者与电子工程师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虽然有不少电子工程师确实出自电子爱好者,比如我本人、maychang都算是,但一般语境下的电子爱好者往往并非电子技术领域的从业者,他们有热情但因毕竟不是靠电子技术吃饭,故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等无法与真正的电子工程师相比,所以给出的电路图出错率较高是不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Uxx的外围电路来看,Uxx应为典型的三端线性稳压器。主帖图片水印所示为矿石收音机,该网站是典型的电子爱 ...

感谢chunyang老师指导!

网友:
5V电路保护当然是不能选5V的稳压管,否则5.05V输出时就成负载了,具体看下手册。

超过6V先烧毁稳压管,最大限度的保护并不需要它稳住,所以不用电阻

网友:
在实际工作时,考虑到稳压管的导通压降等因素,选择了额定电压略高于5V的稳压管。

网友:
还没到极限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