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1. FreeRTOS移植

楼主:
    收到板子有两天了,搭建环境,整理工程,熟悉数据手册花了点时间。

本来想移植一下的,但是发现sdk里面已经有了,于是打开sdk,发现编译报错。

于是,开始找问题:

1. 需要在Option选项中修改宏定义:

再次编译发现还是有很多错误:

 于是把 MINI 替换成 TINY 就全部解决了。

不过这段代码把所有的功能都放在 main.c 中,模板中的文件一个都没有用到。

于是我自己修改了一下工程,添加了几个C文件:

再经过一系列的查错,终于编译成功了!

下载烧录,最终还是翻车了,RTOS没有跑起来!

仿真的时候,跑飞了,停下来进入了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gitee/casy

网友:
 MINI 替换成 TINY 就解决是个好办法

网友:
看到中间,我就想留言,把移植好的代码分享下,后来发现你程序跑飞了,哈哈

 @chejia12    @ddllxxrr   @TL-LED   这几个网友看测评计划,也要搞FreeRTOS,等等你们后续调试,要是全军覆没,我这边去找极海申请下技术支持

网友:
官方的例程不给力,我昨天晚上折腾了一下用mdk自带pack包移植rtos,依然翻车。

RTOS开始调度的时候,就卡死了,堆栈空间也查过了,没有溢出。

gitee/casy

网友A:
贼心不死,昨天晚上继续倒腾,安装的最新的IAR编译器,用IAR却出奇的顺利!直接把\APM32F4xx_SDK_v1.3\Middlewares\FreeRTOS\FreeRTOSv202012.00-LTS.exe

解压缩到当前目录,然后去编译sdk自带的 Freertos的IAR工程即可。

gitee/casy

网友:
FreeRTOS卡死的 根本原因终于找到了,不容易啊。

是main函数进来之后,没有进行NVIC中断向量表分组初始化,历程里也没有,小白必踩坑!!

加上以下一句就OK了:

    NVIC_ConfigPriorityGroup(NVIC_PRIORITY_GROUP_4);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贼心不死,昨天晚上继续倒腾,安装的最新的IAR编译器,用IAR却出奇的顺利!直接把\APM32F4xx_SDK_v1.3\Midd ...

可以跑起来。但如果要修改 加入其他中断等功能那就要做相应修改。

网友:
和st407区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