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函数再右击弹出的菜单是灰色的

楼主:
先上图

明明函数有定义,怎么变灰了,无法定位到原函数。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1,可能没有生成符号, 2,不要选中,光标定在函数上,按F12

网友:
编译选项里要勾选包含调试信息

然后必须全部编译且没错误

还有一种无法定位的情况是lib库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没有生成符号, 2,不要选中,光标定在函数上,按F12

谢谢!你的第二个办法管用。

网友:
我以为是功能被禁用或者缺失,原来F12就行啊

网友:
不要选择,直接把光标放到这里,然后右键呢?

网友:
你把文件按照project打开 而不是启用编辑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