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楼主: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1.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像这个滤波器,截止频率是7.2M,是不是意味着比7.2M更低的频率可以通过,高于7.2M的信号会被电容旁路到GND?这个误差会有多大?

2.LC低通滤波比起RC低通滤波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
优点:

LC低通滤波器:

  1. 相比于RC低通滤波器,具有更强的抑制高频噪声的能力,可以更有效地滤除高频干扰。
  2. 对于需要更高滤波效果要求的应用场景,LC滤波器可以达到更陡峭的滤波特性,使得被滤波掉的高频成分更加彻底。

RC低通滤波器:

  1. 具有较简单的设计和组装方式,使用较为方便。
  2. 由于使用的元器件和材料较少,造价相对较低。

缺点:

LC低通滤波器:

  1. 需要使用电感元件,容易受阻抗、失调等因素影响,难以进行精确定位和校准。
  2. 当需要在高频段进行滤波时,电感元件可能会出现自谐振或者剩余带通等负面影响,导致失真或者震荡等问题。

RC低通滤波器:

  1. 无法达到和LC滤波器相同的高频截止特性,对于高频噪声干扰的处理能力有所限制。
  2. 其在处理高频信号时,由于电容本身的损耗和电阻产生的热噪声等因素制约下,容易出现信号衰减和失真。

网友:
LC 低通滤波器不消耗供电线路上的电流即叠加的直流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