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第二帖 在stm32h563开发板移植rt-thread和zbar二维码识别库

楼主:
RT-Thread是一款轻量级的开源实时操作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应用:
 1. 硬件驱动:RT-Thread提供了各种设备驱动的接口,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配。例如,可以将外设驱动程序添加到RT-Thread的内核中,从而使其能够与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进行通信。
 2. 多任务处理:RT-Thread支持多任务处理,可以方便地创建多个线程并进行调度,每个线程可以独立运行。在嵌入式系统中,可以通过多任务处理来实现多个任务的并行处理。
 3. 网络通信:RT-Thread支持各种网络协议,包括TCP/IP、UDP、HTTP等。通过使用RT-Thread提供的网络协议栈,可以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网络通信和数据传输。
 4. 文件系统:RT-Thread支持多种文件系统,包括FAT、YAFFS、NOR Flash等。通过使用RT-Thread提供的文件系统,可以将文件系统整合到嵌入式系统中,便于数据的存储和管理。
 在stm32cubemx中也可以直接添加插件,使用代码生成直接可以集成,如下图:

zbar库是一个开源的条形码二维码识别库,本次stm32h563芯片资源丰富,完全可以移植到项目中用。
本次直接用的图片数据,并没有添加摄像头,下一步就是添加摄像头,实现动态识别;

具体如下图:

识别后用串口输出内容:

附上本次工程代码:

网友A:
开源实时操作系统还是比较好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源实时操作系统还是比较好刷的

主要是现在界面集成,就很方便初学者,不用像之前移植ucos,还要按照文本步骤一步一步做,最后还需要调试debug。

网友B:
稍微复杂点的项目中就要用rtos。来得快。用得好。不过我在想,如果项目著作权登记怎么搞哦。用到了开源得os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稍微复杂点的项目中就要用rtos。来得快。用得好。不过我在想,如果项目著作权登记怎么搞哦。用到了开源得os ...

用到了开源的库不影响著作权登记吧,你要申请的内容肯定是绕开开源部分的啦,比喻,我申请一个二维码识别技术,我申请的内容肯定不是如何识别计算这个二维码,而是通过识别的二维码,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事情与同行业相比,我有哪些改进,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创新。。。。

毕竟,这个识别二维码的操作,只是整个系统流程中的一个部分功能,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怎么识别二维码,而是通过识别到二维码,我能做什么,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特点,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软著可以针对这点来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复杂点的项目中就要用rtos。来得快。用得好。不过我在想,如果项目著作权登记怎么搞哦。用到了开源得os ...

一种算法,一种方法,和rtos没啥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到了开源的库不影响著作权登记吧,你要申请的内容肯定是绕开开源部分的啦,比喻,我申请一个二维码识别 ...

解释的非常到位!

网友D:
哪天我也去移植一下zbar库,识别速度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天我也去移植一下zbar库,识别速度怎么样?

识别速度还是挺快的,要看摄像头处理速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识别速度还是挺快的,要看摄像头处理速度了。

zbar库对图像分辨率有要求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zbar库对图像分辨率有要求嘛?

没有要求,传入参数就是灰度图像数据和图像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要求,传入参数就是灰度图像数据和图像大小

OK,明白了。

网友C:
图片大小支持多少?别不是最大256*256像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片大小支持多少?别不是最大256*256像素吧?

zbar没有限定图片大小,只是传灰度图片,不过图片越大,就需要更多的内存

网友:
需要传入的灰度图片是一个像素占一个字节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zbar没有限定图片大小,只是传灰度图片,不过图片越大,就需要更多的内存

如果要处理彩色图片是需要将,彩色图像转化位8位的灰度图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处理彩色图片是需要将,彩色图像转化位8位的灰度图像嘛

代码里面有灰度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