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DC0809的八位输出在两个数码管上显示为0到99?

楼主:
在用ADC0809变换之后,应该设计怎样的电路才能将这个八位二进制数线性地在两个数码管上按0到99显示?提供的器件有限制。有一个原理图,但ADC之后肯定不能直接接上译码器吧,之间应该还有些东西。但第一次接触这种要求,思考半天也没有能行的方案。在这里求教了!

网友A:
仅使用74LS47或者74LS48是不够的,因为ADC0809输出为8位二进制,在ADC0809与74LS47之间还要将二进制码译成BCD码的译码器。

网友:
这是学校留的作业吧?

其实,使用双积分式AD转换带译码带显示的芯片,一片即可完成图中后三个方框的功能,直接驱动数码管或者液晶。

网友B:
书上有 这个例子~我记得我抄过。你可以找找simu 的例子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74HC185的器件手册。

网友:
我觉得三楼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问题按他说的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上有 这个例子~我记得我抄过。你可以找找simu 的例子

可以说一下是哪本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仅使用74LS47或者74LS48是不够的,因为ADC0809输出为8位二进制,在ADC0809与74LS47之间还要将二进制码译成B ...

问题是ADC0809输出八位值,代表量化有256个区间,但数码管上只能显示0到99这100个值,因此即便是转换成BCD码,也不可能是一一对应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ADC0809输出八位值,代表量化有256个区间,但数码管上只能显示0到99这100个值,因此即便是转换成BC ...

【ADC0809输出八位值,代表量化有256个区间,但数码管上只能显示0到99这100个值,因此即便是转换成BCD码,也不可能是一一对应显示出来。】

8位二进制码,转换成BCD码,是3位。你丢掉最高位不显示,只显示低两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ADC0809输出八位值,代表量化有256个区间,但数码管上只能显示0到99这100个值,因此即便是转换成BC ...

如果要把00000000B~11111111B用00~99显示出来,那你还需要将二进制码乘个系数。做这样一个乘法,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片单片机。有了单片机,乘以系数、转换成BCD码,再转换成显示码,全都可以交给单片机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ADC0809输出八位值,代表量化有256个区间,但数码管上只能显示0到99这100个值,因此即便是转换成BC ...

3楼我说过,可以使用双积分式AD转换带译码带显示的芯片。这样的芯片早就由芯片生产厂家做出来了,型号好像是7107(也许是7106。两个型号,一个是驱动液晶的,一个是驱动数码管的),一片全解决。

之所以说【学校留的作业吧?】,正是因为这种先用ADC0809,再用两个数码管显示,实在是非常麻烦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ADC0809输出八位值,代表量化有256个区间,但数码管上只能显示0到99这100个值,因此即便是转换成BC ...

如果使用带AD的单片机,也只要一片就够了,所有工作都可以由单片机完成。用现在的一片单片机,比ADC0809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