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以太网跑个例子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以太网跑个例子

1,自己找个usb-ttl串口的设备。

      把TX 接板子的PA10

          RX接板子的PA9

          GND和地连接。

并插到usb口

2,把以太网接到以太网口

3,打开一个以太网调试助手,设置为服务器,查看一下自己电脑的ip(服务器ip和电脑ip一样),设置端口,打开监听。

3,打开D:\极海半导体\APM32F4xx_SDK_v1.3\Examples\ETH\ETH_TCP_client\Project\MDK例子

并修改服务器ip 自己 的ip和网关ip 还有端口要和服务器一致。

4,编译运行。

5,打开putty 设置波特率115200,串口设置成插上的那个。查看结果

还可以发送些字符过去

好,实验先到这里。谢谢

网友A:
看这个文件夹极海半导体\APM32F4xx_SDK_v1.3\Examples\ETH\ETH_TCP_client\Project\MDK例子

是官方提供的例子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文件夹极海半导体\APM32F4xx_SDK_v1.3\Examples\ETH\ETH_TCP_client\Project\MDK例子 是官方提供 ...

是啊。评测包括几部分,1,是测 。2,自由发挥。3,是评。

拿到板子首先是测测官网提供的一些sdk等资料跑起来。然后自己可以在此基础上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