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管的V(BR)DSS的耐压问题

楼主:
在看N-MOS管的手册,IRFP250N,看到 V (BR)DSS ,Drain-to-Source Breakdown Voltage,漏极源极击穿电压的时候,

这一项的条件是当Vgs = 0V,Id=250uA。Min最小值200V。典型值与最大值是横杠--。

如果实际使用中,在Vgs之间施加负电压,这个耐压值V (BR)DSS是不是会增加?

网友:
【实际使用中,在Vgs之间施加负电压,这个耐压值V (BR)DSS是不是会增加?】

不会增加。

网友:
“在Vgs之间施加负电压,这个耐压值V (BR)DSS是不是会增加?”

既然知道Vgs = 0V,才有雪崩电压的极值

施加负压,不是短路,V (BR)DSS是不会增加的

网友:
耐压值是材料的固有物理特性,自然不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