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案例

楼主:
本案例是欧姆龙PLC通过稳联技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配置案例,所需设备:欧姆龙CP1L型PLC、稳联技术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昆仑通态触摸屏。
1、使用方法:首先打开欧姆龙PLC软件,添加对应的PLC,设置号设备名称、设备类型、网络类型;
2、然后需要设置主站对应的的IP地址;
3、选择CPU对应的EIP模块;
4、设置模块参数,添加单位设置单元号以及相对应的IP地址等;
5、设置好对应通道后打开Network Configurator软件;
6、安装网关的EDS文件;
7、将设备装入组态并设置好对应IP;
8、设置输入输出的字节数长度;
9、下载组态至PLC,打开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配置软件,新建一个TCP转发设备;
10、然后开始设置转发参数;
11、点击设备窗口端口号设置为502;
12、然后到此MCGS端已经结束了打开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软件,选择新建项目,选择EIP-MTC;
13、设置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EIP侧IP地址;
14、设置ModbusTCP侧的IP地址(与ModbusTCP设备保持同一网段即可);
15、添加ModbusTCP服务器的IP地址;
16、添加需要使用到的功能码本例为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寄存器读取数量为4,下载配置到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后重新上电即可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