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楼主:
有人知道数据线中TYPE_A的D+D-两根信号线是接12pinTYPE_C的哪两根信号线的吗,我百度看有说接CC1,CC2,也有说接D+D-,还有说接SBU1、SBU2的,有有这反面经验的大佬嘛

网友:
对应接Vcc、GND、D+、D-即可。

网友A:
Type C上对下兼容USB2.0及更低版本的USB,其正中间的4根线就是USB2.0界面,按同名端依次接上即可。只是注意要把两面都接上,否则就不能正反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 C上对下兼容USB2.0及更低版本的USB,其正中间的4根线就是USB2.0界面,按同名端依次接上即可。只是注意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看官方定义的插口图 那个是全球统一标准的

网友:
我翻了一下我之前的TpyeC的设计,CC1 和 CC2接个下拉5.1K,然后就正常接D+D-就行。

网友:
接D+和D-,CC1和CC2是正反插时,检测有没有插入的,正常接低电平让芯片一直判断为有插入就行了,SBU1和SBU2可以不接。不影响。

网友:
必须接D+和D-

网友:
USB TYPE_A 和 TYPE_C 之间的连接通常需要使用转换器或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