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移植FreeRTOS系统

楼主:
这篇来学习下freeRTOS系统在开发板下的移植。

一、源码下载

源码下载地址:https://www.freertos.org/zh-cn-cmn-s/a00104.html

下载最新源码

二、添加文件

在上篇创建的工程项目中增加freeRTOS相关的文件

2.1、freeRTOS源码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下

2.2、项目中添加 freeRTOS源码

项目中添加源码C文件

项目中添加硬件接口文件

项目中添加内存管理文件

三、修改和配置文件

3.1、上面步骤文件添加完成后,指定头文件位置

3.2、编译工程

修改完成后,执行下编译,有下面报错,这是配置文件是复制例程板子的文件,需要根据开发板的硬件进行修改。

3.3、移植过程中的报错

报错内容:

修改方法:

将中断函数中的下面函数注释掉

freeRTOS系统中已经定义了SVC和PendSV中断函数,需要在中断函数中注释掉

屏蔽freeRTOS配置文件中的定义,使用SDK中断里面的systick 中断函数。

修改下面文件

再次编译工程

正常没有报错,上面就是移植freeRTOS的过程。

四、创建任务

4.1、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define TASK1_PRIO      2
#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 NULL;

#define TASK2_PRIO      3
#define TASK2_STK_SIZE  128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 NULL;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
	init_usart(115200);
	printf("apm32f407-freeRTOS-test\r\n");
	init_led();
	led2_off();
	led3_on();

//task1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1,
							(const char*    )"task1",
							(uint16_t       )TASK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1_PRIO,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task2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2,
							(const char*    )"task2",
							(uint16_t       )TASK2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2_PRIO,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task1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printf("task1 run ...\r\n");
        led2_tog();
        vTaskDelay(500);
    }
}

//task2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led3_tog();
        printf("task2 run ...\r\n");
        vTaskDelay(100);
    }
}

五、硬件连接

板子上link带的串口不能用,使用串口模块连接到J3和J5

六、程序运行

6.1、串口输出内容

6.2、运行视频

七、程序源码

网友A:
看着好顺利,厉害了,移植成功的代码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caizhiwei 可以参考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顺利,厉害了,移植成功的代码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的

网友B:
	/** Enable USART1 RXBNE interrput */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RXBNE);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NVIC_EnableIRQRequest(TINY_COM1_IRQn,1,0);

只要加入uart中断配置,FreeRTOS就卡死,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有?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B:
/** Enable USART1 RXBNE interrput */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RXBNE); ...

这个没有测试,我这里串口只发送不接收,就把接收中断屏蔽掉了。

网友:
cortex就是这点好,把系统相关的都统一到硬件支持,移植就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