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换代显卡要做好尺寸测量,切记

楼主:
大家换新显卡要在看性能的同时,也要看看尺寸

网友:
这种商务主机,想升级显卡也难吧。高性能的显卡都比较大。

网友:
可以再做个飘窗了

网友:
看到你这个显卡我就想起来我自己组装的电脑,CPU扇热器买的是那种高的,扇热性能很好,买回来安装的时候才发现,机箱盖子盖不上(联想空机箱),后来干脆就不盖子了,用了1年,内部都是灰,最终还是换了个小的扇热器,把盖子安上了。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这操作可以啊,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楼主谬矣,显卡的高度是标准值,根本无需测量。主帖图中是薄型机箱,本来就无法安装标准尺寸的显卡,任何标准卡都不行。有的薄型机箱支持90度转接,即可以安装一个转接卡,然后水平安装扩展卡。这种机箱很少见,且整合显卡时代之后就基本没有了,仅可在一些品牌主机上见到。

标准机箱虽无高度问题,但紧凑型标准机箱却需要注意扩展卡的长度甚至宽度,因为紧凑型机箱的硬盘位会影响全长卡的安装,只能安装半长卡。而宽度问题是某些高性能显卡因散热装置导致的厚度超标,会占用两个扩展卡位(主帖图中的便是),这时就要注意主板是否支持,尤其是安装多个扩展卡时。现在的PCIe卡槽主板这个问题没那么突出,过去的PCI卡槽主板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关注PC结构知识很正常,DIY组装机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