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LC低通滤波器,高于这个截止频率信号不能通过,也就是被电容短路滤除到地

楼主:
RC、LC低通滤波器,高于这个截止频率信号不能通过,也就是被电容短路滤除到地

30M-1G,假如有100M,137M,300M,450M,700M这5个频点超标,用RC或者LC滤波器可以实现把超标的频点滤除到地?
举例电感选择是0.22uH、电容是2200pF,那算出来截止频率是7.2M,也就是高于7.2M这个频率就会被电容短路到GND泄放掉?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计算一下低通滤波的频率就知道啦
什么思路正确不正确啊

网友:
RC和LC低通滤波,可以简单理解成超过一定频率的信号会被电容短接到地,当然,只是简单理解。换一个思路,从阻抗的角度来进行计算可能可以看到更丰富的内容,高频下C形成的阻抗变低,等效于分压后剩余的幅度成分变小了。从你叙述的5个频点超标来看,似乎是在做辐射RE测试的时候有超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首先要考虑的不应该是加RC/LC滤波,首先要考虑的是辐射泄漏点在哪里,因为不一定可以通过低通滤波来削弱超标频点,因为RE测的是公模信号,一般我们讲RC/LC低通滤波,是对差模信号进行的处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