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可以拼通·但读写·寄存器不对

楼主:
SPI接口的网口W5500可以拼通,但是读写寄存器不对。
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地址不对?高低八位没弄对?

网友:
查一下控制信号的时序搞对了没有,线有没有接对。加油,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高低八位没弄对?

先往一个地址写数,读出来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往一个地址写数,读出来不对。

我觉得这种时候就需要上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
W5500 只要初始化了IP, MAC,子网掩码和网关就能Ping通。可以ping通说明物理链接没有问题;芯片本身已经工作了。

读寄存器不对  有没可能是代码错了。

或者测试一下spi得四根线CS,CLK,MOSI和MISO 特别是MI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高低八位没弄对?

先往一个地址写数,读出来不对。

八成是写错地址了~ 你仔细对对手册~估计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往一个地址写数,读出来不对。  八成是写错地址了~ 你仔细对对手册~估计小问题

地址没错的。这个我在好几种单片机里验证过。

网友:
可能是由于GPIO引脚连接错误、时钟频率设置不正确、通信协议不一致、片选信号控制不当或者偏移地址设置错误等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