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tx timer 犯的一个错,供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开始我们在tx_timer_create之后进行定时处理,定时处理使用的是回调函数,但是tx的timer没有提供修改回调函数参数的机制。我们想每次改变回调函数的参数,因此,就想时钟create之后delete掉,再重新create的时候传递新的参数进去。

犯的错误是,,,在回调中进行了delete,相当于自己删除自己,找了半天原因,记录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
哪个操作系统?定时器自己删除自己应该做不到,但是回调中停止自己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A:
删除定时器或在回调函数中进行额外的操作总是不稳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定时器或在回调函数中进行额外的操作总是不稳妥的

是的,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