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拓扑结构、原理图、易用方案》

楼主:
DCDC转换器简介

在电子产品中,我们常需要不同的直流电压来为电路提供工作,这时我们便会见到LDO和DC/DC的身影,但是严格意义上LDO也是一种DC/DC,在电源芯片选型中,LDO和DC/DC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芯片。与线性稳压器LDO相比较,效率高是DC/DC的显著优势,通常效率在70%以上,效率高的可达到95%以上。
DCDC转换器常见的三种拓扑结构分别为Buck(降压型DC/DC转换器)、Boost(升压型DC/DC转换器)、Buck-Boost(升降压DC/DC转换器),简易拓扑结构图如下所示:

3.7伏升5伏

PW5410A 是一颗低噪声,恒频 1.2MHZ 的开关电容电压倍增器。 PW5410A 的输入电压范围2.7V-5V,输出电压 5V 固定电压,输出电流高达 250MA。外围元件仅需要三个贴片电容即可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系统.

5V降压转3.3V和3V

5V降压转3.3V和3V都是低压,两个之间的压差效率,所以效率和工作温度这块都会比较优秀,输入和输出的最低压差外是越小越好。

如果电流比较小,可以用LDO:
PW6566 系列是使用 CMOS 技术开发的低压差,高精度 输出电压,低消耗电流正电压型电压稳压器。由于内置有低通态电阻晶体管,因而压差低。

5V降压转3.3V或者3V,可以输出1A以下,1A,2A,3A,5V降压3.3vV可以输出1A以下,1A,2A,3A的降压芯片,不同输出电流,芯片内置的整流MOS管也是不一,在成本上也是有大的差异,需要贴近合适的要求,来达到性价比最高的选型。

12伏降5伏

12伏升24伏

24伏降12伏

LM2596支持输出可调,在输入40V时,输出可连续调整为0~37V,典型应用电路如下图:

这个实际操作中可以用可调电阻调节输出电压值。

补充:

网友A:
楼主的图忘记了吧

有空不上

网友:
使用升降压方案,用ARM控制。可以做到宽范围输入,宽范围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忘记了吧 有空不上

由另一篇补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