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L开发板-试用体验】创建TCP服务器

楼主:
头书写一个tcp通信的实例

1、在虚拟机上新建tcp_server.c,代码如下: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define SERVER_PORT 3861
  • #define LISENT_NUM 1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 argv[])
  • {
  • int sfd, cfd;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addr;
  •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Addr;
  • char buff[1024];
  • int 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
  • pthread_t client_thread[LISENT_NUM];
  • if((s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 perror("socket");
  • exit(-1);
  • }
  • memset(&serverAddr, 0, sizeof(struct sockaddr));
  • server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server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 server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 if (bind(sfd, (struct sockaddr*)&server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 perror("bind");
  • close(sfd);
  • exit(-1);
  • }
  • if(listen(sfd, LISENT_NUM) == -1)
  • {
  • perror("listen");
  • close(sfd);
  • exit(-1);
  • }
  • printf("#@ listen SERVER_PORT %d\\\\n", SERVER_PORT);
  • printf("main: server waiting connect...\\\\n");
  • if ((cfd = accept(sfd, (struct sockaddr *)&clientaddr, (socklen_t*)&size)) == -1)
  • {
  • perror("accept");
  • close(sfd);
  • return0;
  • }
  • printf("client (ip = %s : SERVER_PORT = %d) connect success\\\\n", inet_ntoa(clientaddr.sin_addr), ntohs(clientaddr.sin_port));
  • while (1)
  • {
  • usleep(1000*10);
  • if (send(cfd, "hello MYD/YG2L", 6, MSG_NOSIGNAL) == -1)
  • {
  • perror("send");
  • exit(-1);
  • }
  • printf("send: hello MYD/YG2L\\\\n");
  • usleep(1000*10);
  • if(recv(cfd, buff, sizeof(buff), 0) == -1)
  • {
  • perror("recv");
  • exit(-1);
  • }
  • printf("receive: %s\\\\n", buff);
  • }
  • return0;
  • }

2、加载sdk:source /opt/yg2lx/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

3、编译:

  • lugl@lugl-virtual-machine:~/MYDG2L$ $CC tcp_server.c -o tcp_server
  • In file included from /opt/yg2lx/sysroots/aarch64-poky-linux/usr/include/bits/libc-header-start.h:33,
  • from /opt/yg2lx/sysroots/aarch64-poky-linux/usr/include/stdio.h:27,
  • from tcp_server.c:1:
  • /opt/yg2lx/sysroots/aarch64-poky-linux/usr/include/features.h:397:4: warning: #warning _FORTIFY_SOURCE requires compiling with optimization (-O) [-Wcpp]
  • # warning _FORTIFY_SOURCE requires compiling with optimization (-O)

4、上传到开发板,修改运行权限、运行:

  • root@myir-yg2lx:~# chmod 777 tcp_server
  • root@myir-yg2lx:~# ./tcp_server
  • #@ listen SERVER_PORT 3861
  • main: server waiting connect...
  • client (ip = 192.168.3.166 : SERVER_PORT = 53634) connect success
  • send: hello MYD/YG2L
  • receive: hello
  • send: hello MYD/YG2L
  • receive: hello
  • send: hello MYD/YG2L
  • receive: hello MYD
  • send: hello MYD/YG2L

5、打开网终调试助手,连接服务器后发送数据:

  如上图,调试正常。

【总结】在安装好交叉编译环境后,就可以愉快的进行linux下的编程了。

网友A:
交叉编译环境的安装麻烦不

还要装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叉编译环境的安装麻烦不 还要装虚拟机

如果你是linux\macos就不需要安装虚拟机。当然win下也可以。

网友B:
代码复制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复制的好像有点问题

我回去,重新上传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C: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试试太棒了这边。支持物联网方面的功能很多。支持esp32 和rp2040 树莓派pi pico pico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试试太棒了这边。支持物联网方面的功能很多。支持esp32 和rp2040 树莓派pi pico picow。

多谢大佬支持,我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