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第六帖 - 通过命令行调用RTC模块时的奇怪现象

楼主:
在调用RTC模块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现象。通过交互式命令行调用RTC模块的datetime方法时,总是能够返回正确的时间。代码如下,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试:

  • from machine import RTC
  • rtc = RTC()
  • rtc.datetime()

即使给PICO W断电,再上电时调用上面的代码返回的时间仍然是正确的。所以就特别好奇,这个正确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电路板上也没有电池,怎么保存并正确计时的呢?以为芯片有什么骚操作,还特意查了RP2040的数据手册,发现RTC也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猜测是上电后会自动通过ntp服务得到的,但是在断网后得到的时间也是正确的。

后来我把电脑的时间改了,再调用上面的代码,发现返回的时间是修改后的电脑的时间。因此猜想,通过命令行调用上面代码时,PICO W会隐藏的获取电脑时间。进一步的,我把代码下载到板子上,不通过命令行调用,发现时间就回到初始时间了。

虽然命令行调用RTC时会自动校正时间,但是这隐藏操作也是够让人迷惑的了...

网友:
这是thonny设置的时间,如果换一个软件,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断电后再上电时间正确,是因为联网获取时间了?那如果不联网,时间应该是一个初始值吧。

网友:
厉害了!!!,刚好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分享厉害了!!!,刚好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分享不错啊

网友A:
是不是板上的电容没放电完,rtc硬件还在运行,你放一宿,彻底掉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上的电容没放电完,rtc硬件还在运行,你放一宿,彻底掉电试试

不是,我试过放电了,是ide的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