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戒指频率、电感电容、电阻电容的选型和先后顺序问题

楼主:
滤波器、戒指频率、电感电容、电阻电容的选型和先后顺序问题

帮忙看图片的问题解答问题,THX

高通滤波器:高于这个截止频率点信号通过。低于这个频率点信号不能通过,被电容阻断;
低通滤波器:低于这个截止频率点信号通过。高于这个频率点信号不能通过,被电容短路到地;
带通滤波器:高于某一个频率点,同时低于某个频率点信号才能通过,小于下限频率点和大于上限频率点信号不能通过;
带阻滤波器:高于某一个频率点,同时低于某一个频率点信号不能通过,小于下限频率点和大于上限频率点信号才能通过;

以上总结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在创新提问方式

截止频率整成戒指频率,怕大家不进来看看

网友:
这个理解正确

网友:
如上图,

低通滤波器是从0~f2频率之间幅度平直,低于f2的频率成分几乎不受衰减地通过,而高于f2的频率成分受到极大地衰减。

高通滤波器是与低通滤波相反,从频率f1~∞幅度平直。使信号中高于f1的频率成分几乎不受衰减地通过,而低于f1的频率成分将受到极大地衰减。

网友:
如上图,

带通滤波器它的通频带在f1~f2之间。它使信号中高于f1而低于f2的频率成分可以不受衰减地通过,而其它成分受到衰减。

带阻滤波器与带通滤波相反,阻带在频率f1~f2之间。它使信号中高于f1而低于f2的频率成分受到衰减,其余频率成分的信号几乎不受衰减地通过。

这些应该都是教科书上说的,搬运一下而已

网友:
在进行滤波器电路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滤波器类型、截止频率、元件参数、电路结构和工作环境等因素,以确保设计出稳定可靠的滤波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