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课程】UCD3138 DPWM波形配置

楼主:
请问在谐振模式下DPWM事件1的值能设置成比事件3的值大嘛

本帖所涉及的视频课程:UCD3138数字滤波器模块
在本教程中,我将 介绍数字电源 外设, 尤其着重介绍 数字脉冲宽度调制, 或者说 DPWM 模块。 此讲演 随实验练习二一起提供。 在上一教程中,我们已简要 介绍了 ARM 内核、 闪存以及 PMBus 接口。 现在,我们将着重介绍 DPWM 模块及其两个 关联的输出引脚。 UCD3138 系列 每个成员产品的内核 是数控 环路外设, 也称作数字 电源外设, 或简称 DPP。 这些器件用于 控制电源中的 高速电压和 电流环路。 它们旨在 替代基于 模拟电压管理 控制器 IC 的电源中 采用的模拟 补偿网络和 PWM 生成系统, 并向系统 添加增强的 数字功能。

网友:
在数字控制功率电子应用中,常用的控制算法包括PID算法、模型预测控制(MPC)、直接扰动观察器(DOE)等。不同的算法将会对DPWM波形的配置产生影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算法进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