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第八篇 CoreMark移植详细分享及跑分低问题解决

楼主:
前言:

Coremark是一个综合性的基准测试程序,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 CoreMark测试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基准测试程序,是专门用来测试处理器核心性能的。通过执行常用于应用程序中的简单代码(基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来测试cpu性能。结果是计算每秒钟主程序的迭代次数。

CoreMark测试是最大程度抛弃了程序对系统的依赖,不依赖于系统库函数,对编译器依赖也比较小,因此对于不同平台(如大小尾数,高端或低端处理器),其结果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运行 CoreMark测试产生一个简单分数,使用户能够快速比较不同处理器的性能。

CoreMark测试是读/写操作、整数操作和状态机控制等操作混合而成,其代码较小并易于理解。和其他 EEMBC基准测试项目不同, coremark不是某一实际的应用测试,但其实际工作内容,都是一些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算法,包括矩阵操作、链表操作、状态机操作和CRC算法等。

不说废话,开始移植coremark

一下载coremark

http://www.eembc.org/coremark/index.php

这个网站不仅可以下载源码,还能查看所有型号的跑分情况和跑分的环境

二创建printf工程

之前一讲已经详细介绍了创建这个printf工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3147-1-1.html

三工程中添加coremark代码

创建CoreMark Group,添加所有的C文件

添加头文件路径

四修改堆栈大小

五配置CoreMark

(1)修改portable_init函数

修改前

修改后

添加各种初始化函数

(2)把SystemClock_Config, MX_USART1_UART_Init 和 MX_GPIO_Init 函数拷贝到core_portme.c, 并添将加 printf 重定向的代码。

这个比较简单,都是之前Printf工程里的代码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3) core_portme.c文件里添加声明和变量定义

添加头文件

(4)修改计时相关代码

1.添加ITERATIONS定义

#define ITERATIONS 12000///at least 10s

2.添加FLAGS的定义,编译器优化等级

#ifndef COMPILER_FLAGS

#define COMPILER_FLAGS "-O3" /* "Please put compiler flags here (e.g. -o3)" */

3.时间计时处理修改

修改前

修改后

编译下载

失败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去COREMARK官网看了STM32H5跑分的要求

DCACHE、ICACHE都开了,分数依旧只有这么多

发现俩个问题

1预取指没有开

#define  PREFETCH_ENABLE            1U

开了之后发现跑分依旧没有变化

2优化器重新配置一下,使用LTO加—Omax参数

#ifndef COMPILER_FLAGS

#define COMPILER_FLAGS "-Omax" /* "Please put compiler flags here (e.g. -o3)" */

配置完成,下载测试

985分,可以基本接近官方的1000分了,移植完毕

网友A:
CoreMark移植后跑分低,最后优化器重新配置一下,使用LTO加—Omax参数,问题解决

谢谢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eMark移植后跑分低,最后优化器重新配置一下,使用LTO加—Omax参数,问题解决 谢谢分享啊

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  解决了COREMARK跑分低的问题

网友:
用keil的吗?你可以用keil的6.16的编译链版本试试,也许分数能再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