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跑个串口例子USART_Interrupt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跑个串口例子USART_Interrupt

1,修改预处理符号APM32F407_MINI为APM32F407_TINY

2,修改代码如下 :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h"
#define DATA_BUF_SIZE       (32)
typedef enum {FALSE, TRUE} BOOL;
/** USART1 receive buffer*/
uint8_t rxDataBufUSART1[DATA_BUF_SIZE] = {0};
/** USART1 transmit buffer*/
uint8_t txDataBufUSART1[DATA_BUF_SIZE] = {0};
/** USART2 receive buffer*/
uint8_t rxDataBufUSART2[DATA_BUF_SIZE] = {0};
/** USART2 transmit buffer*/
uint8_t txDataBufUSART2[DATA_BUF_SIZE] = {0};
uint32_t rxCountUSART1 = 0;
uint32_t rxCountUSART2 = 0;
/** USART Initialization */
void USART_Init(void);
/** USART Write data */
void USART_Write(USART_T* usart,uint8_t *dat, uint32_t count);
/** Delay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Buffer compare*/
BOOL BufferCompare(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8_t size);
void delayXms(uint32_t x)
{
	for(uint32_t i=0;i<10000;i++){
		for(uint32_t j=0;j<x;j++){}
	}
}
int main(void)
{
    BOOL state = TRUE;
    /** Init txDataBufUSART2 */
    for(int i = 0; i < DATA_BUF_SIZE; i++){
        txDataBufUSART1[i] = i;
        txDataBufUSART2[i] = i;
    }
    APM_TINY_LEDInit(LED2);
    APM_TINY_LEDInit(LED3);
    /** USART Initialization */
    USART_Init();
    while(1){
			rxCountUSART1 = 0;
      rxCountUSART2 = 0;
				/** Send Data from USART1 to USART2 */
			USART_Write(TINY_COM1,txDataBufUSART1,DATA_BUF_SIZE);
			while(rxCountUSART2 != DATA_BUF_SIZE);
			/** Verify data */
			state = BufferCompare(rxDataBufUSART2, txDataBufUSART1, DATA_BUF_SIZE);
			/** Data is ok then turn off LED2 */
			if(state == TRUE){		APM_TINY_LEDOn(LED2);}
			/** Send Data from USART2 to USART1 */
			USART_Write(TINY_COM2,txDataBufUSART2,DATA_BUF_SIZE);
			while(rxCountUSART1 != DATA_BUF_SIZE);
			 /** Verify data */
			state = BufferCompare(rxDataBufUSART1, txDataBufUSART2, DATA_BUF_SIZE);
			/** Data is ok then turn off LED2 */
			if(state == TRUE){		APM_TINY_LEDOn(LED3);}
			delayXms(1000);   APM_TINY_LEDOff(LED2);   APM_TINY_LEDOff(LED3);   delayXms(1000);
		}
}
void USART_Init(void){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APM_TINY_COMInit(COM1, &usartConfigStruct);
    APM_TINY_COMInit(COM2, &usartConfigStruct);
    Delay(0x7FFF);
    /** Enable USART1 RXBNE interrput */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RXBNE);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NVIC_EnableIRQRequest(TINY_COM1_IRQn,1,0);
    /** Enable USART2 RXBNE interrput */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2, USART_INT_RXBNE);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2, USART_FLAG_RXBNE);
    NVIC_EnableIRQRequest(TINY_COM2_IRQn,2,0);
}
 void  USART_Receive_Isr(void){
    /** USART1 Recieve Data */
    if(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 SET){
        rxDataBufUSART1[rxCountUSART1++] = (uint8_t)USART_RxData(TINY_COM1);
    }
    /** USART2 Recieve Data */
    if(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2, USART_FLAG_RXBNE) == SET){
        rxDataBufUSART2[rxCountUSART2++] = (uint8_t)USART_RxData(TINY_COM2);
    }
 }
BOOL BufferCompare(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8_t size){
    uint8_t i;
    for(i = 0; i < size; i++){
        if(buf1[i] != buf2[i]){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void USART_Write(USART_T* usart,uint8_t *dat, uint32_t count){
    while(count--)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 *dat++);
    }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count;
    while(delay--);
}

3,接线串口2和3

4,编译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
在代码中配置USART时,需要注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