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识别XD910

楼主:
在网里看到一个燃气灶电子脉冲点火电路,所用元件较少,可是里面有三个二极管,不知它们是什么二极管和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一直没有查到。希望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
补充二极管型号:XD910

网友A:
VD1是高频整流二极管,VD2和VD3多半是双向二极管。

所谓双向二极管,其实和双向晶闸管没有门极差不多。两端电压很低时,几乎是绝缘的,两端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迅速导通。

网友:
此电原理图中使用的三极管3AX31,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锗材料低频三极管。虽然性能很差,但如今想买也买不到。

网友:
三个二极管主要起到整流、保护等作用

网友:
有年头的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1是高频整流二极管,VD2和VD3多半是双向二极管。 所谓双向二极管,其实和双向晶闸管没有门极差不多 ...

没有查到XD910,不知它是什么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XD910,不知它是什么管子

【没有查到XD910,不知它是什么管子】

我在4楼猜测是【双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