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玩转FreeRTOS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的sdk里面是有一些应用的,只不过是用的MINI板。下面就Tiny板的使用做一些介绍和实验。

1,...\APM32F4xx_SDK_v1.3\Middlewares\FreeRTOS目录里面有个文件FreeRTOSv202012.00-LTS.exe运行一下,把freertos解压到一个目录。

     现在就把它解压到这个目录 ,原因就是例子的配置的目录就是这里。

2,打开例子...\APM32F4xx_SDK_v1.3\Examples\RTOS\FreeRTOS\Project\MDK\APM32F4xx_FreeRTOS项目

3,修改预处理符号APM32F407_MINI为APM32F407_TINY适用Tiny板子。

4,配置仿真器(前面的帖子说明过)。

5,修改代码如下: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Board.h"
  • #include "stdio.h"
  • /** FreeRTOS */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include "queue.h"
  • #include "list.h"
  • #define DATA_BUF_SIZE (32)
  • typedef enum {FALSE, TRUE} BOOL;
  • /** USART1 receive buffer*/
  • uint8_t rxDataBufUSART1[DATA_BUF_SIZE] = {0};
  • /** USART1 transmit buffer*/
  • uint8_t txDataBufUSART1[DATA_BUF_SIZE] = {0};
  • /** USART2 receive buffer*/
  • uint8_t rxDataBufUSART2[DATA_BUF_SIZE] = {0};
  • /** USART2 transmit buffer*/
  • uint8_t txDataBufUSART2[DATA_BUF_SIZE] = {0};
  • /** USART Write data */
  • void USART_Write(USART_T* usart,uint8_t *dat);
  • /** USART Init */
  • void USART_Init(void);
  • /** Delay */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 Buffer compare*/
  • BOOL BufferCompare(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8_t size);
  • /** Task handle */
  •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Toggle = NULL;
  •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UsartTest = NULL;
  • /** User create task */
  • static void UserTaskCreate(void);
  • /** Led toggle task */
  • void vTaskLedToggle(void *pvParameters);
  • /** Usart1 test task */
  • void vTaskUsartTest(void *pvParameters);
  • int main(void){
  • APM_TINY_LEDInit(LED2);
  • APM_TINY_LEDInit(LED3);
  • /** USART Initialization */
  • USART_Init();
  • /** User create task */
  • UserTaskCreate();
  • /** Startup FreeRTOS */
  • vTaskStartScheduler();
  • while(1);
  • }
  • static void UserTaskCreate(void){
  • xTaskCreate(vTaskLedToggle,
  • "TaskLedToggle",
  • 128,
  • NULL,
  • 0,
  • &xHandleTaskLedToggle);
  • xTaskCreate(vTaskUsartTest,
  • "TaskUsartTest",
  • 128,
  • NULL,
  • 2,
  • &xHandleTaskUsartTest);
  • }
  • void vTaskLedToggle(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APM_TINY_LEDToggle(LED2);
  • vTaskDelay(500);
  • }
  • }
  • void vTaskUsartTest(void *pvParameters){
  • BOOL state = TRUE;
  • int timeout = 0;
  • for(int i = 0; i < DATA_BUF_SIZE; i++){
  • txDataBufUSART1[i] = txDataBufUSART2[i] = i;
  • }
  • while(1)
  • {
  • /** Send Data from USART1 to USART2 */
  • timeout = 0;
  • for(int i = 0; i < DATA_BUF_SIZE; i++){
  • /** Wait until end of transmission */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 vTaskDelay(10);
  • timeout++;
  • if(timeout > 10)
  • break;
  • }
  • USART_TxData(TINY_COM1, txDataBufUSART1[i]);
  • /** Wait until end of reception */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2, USART_FLAG_RXBNE) == RESET){
  • vTaskDelay(10);
  • timeout++;
  • if(timeout > 10)
  • break;
  • }
  • rxDataBufUSART2[i] = USART_RxData(TINY_COM2);
  • }
  • /** Verify data */
  • state = BufferCompare(rxDataBufUSART2, txDataBufUSART1, DATA_BUF_SIZE);
  • /** Data is ok then turn off LED3 */
  • if(state == TRUE)
  • APM_TINY_LEDOn(LED3);
  • else
  • APM_TINY_LEDOff(LED3);
  • /** Task blocking time Delay */
  • vTaskDelay(1000);
  • timeout = 0;
  • /** Send Data from USART2 to USART1 */
  • for(int i = 0; i < DATA_BUF_SIZE; i++){
  • /** Wait until end of transmission */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2, USART_FLAG_TXBE) == RESET){
  • vTaskDelay(10);
  • timeout++;
  • if(timeout > 10)
  • break;
  • }
  • USART_TxData(TINY_COM2, txDataBufUSART2[i]);
  • /** Wait until end of reception */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 RESET){
  • vTaskDelay(10);
  • timeout++;
  • if(timeout > 10)
  • break;
  • }
  • rxDataBufUSART1[i] = USART_RxData(TINY_COM1);
  • }
  • /** Verify data */
  • state = BufferCompare(rxDataBufUSART1, txDataBufUSART2, DATA_BUF_SIZE);
  • /** Data is ok then turn off LED3 */
  • if(state == TRUE)
  • APM_TINY_LEDOn(LED3);
  • else
  • APM_TINY_LEDOff(LED3);
  • /** Task blocking time Delay */
  • vTaskDelay(2000);
  • APM_TINY_LEDOff(LED3);
  • vTaskDelay(2000);
  • }
  • }
  • BOOL BufferCompare(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8_t size){
  • uint8_t i;
  • for(i = 0; i < size; i++){
  • if(buf1[i] != buf2[i])
  • return FALSE;
  • }
  • return TRUE;
  • }
  • void USART_Init(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 APM_TINY_COMInit(COM1, &usartConfigStruct);
  • APM_TINY_COMInit(COM2, &usartConfigStruct);
  • Delay(0x7FFF);
  • /** Disable USART1 RXBNE interrput */
  • USART_DisableInterrupt(TINY_COM1,USART_INT_RXBNE);
  • USART_DisableInterrupt(TINY_COM2,USART_INT_RXBNE);
  • /** Disable USART2 RXBNE interrput */
  •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2, USART_FLAG_RXBNE);
  • }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count;
  • while(delay--);
  • }

6,这里说明一下,freertos创建 了2个任务,一个是让led2每0.5秒交替亮灭。

     任务二是串口1和串口 2直接互发数据正确就led3亮,完成 后保持2秒亮,然后熄灭2秒然后再开始下一次比较。如果led3能几秒亮然后熄灭一阵再亮就对了。

7,串口1和2直接连接好线,编译运行,查看结果:

8,谢谢。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758d0780e6cef433bbb34808e0639e78

网友A: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嵌入式开发板,它可以使用Keil、IAR等常见的开发软件进行编程。

网友B:
FreeRTOS的测试结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RTOS的测试结果不错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嵌入式开发板,它可以使用Keil、IAR等常见的开发软 ...

感谢支持!

网友:
版主大佬的优秀帖子,拜读后,佩服大佬的知识那是真的广!

网友:
版主老大的优秀帖子,拜读后,真是佩服大佬的知识,佩服

网友:
lugl4313820  feng289695601   惭愧  惭愧  感谢支持!

网友C:
学习了,不知道和407有多少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知道和407有多少差异。

差别应该不大。资源都一样。只是这个用的人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