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2.NFC卡读写测试(干货)

楼主:
      在物联网产品中,我们会经常用到NFC刷卡。为此,我特意做了一个NFC刷卡的测评,经过半天的调试测试,终于成功了!

测试数据:

本次测评使用的是 mt626刷卡模块:

      铭特MT625系列非接触式读卡器是基于操作ISO14443与ISO7816标准卡片的读卡模块,配有两个SIM卡座,可灵
活配置PSAM卡和ESAM卡。该产品在多种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包括电动汽车充电桩、自助终端机、加油机、加气机、
停车场系统、自助售票机、自动售货机及身份认证终端等。

此模块的主要参数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对刷卡模组进行初始化:因为是串口连接,我们对mcu进行uart初始化即可。

void Mt626_init(void)
{
	USART2_Init(115200);
	vTaskDelay(1000);
	Mt626_Check_Existing();
}

因为内部具有版本号,我们通过读版本号的方式,确定刷卡模块在物理上是否连接正常:

/*此接口可用于产测检测板子是否安装*/
ErrStatus Mt626_Check_Existing(void)
{
	uint8_t sendbuff[7] = {0x02, 0x00, 0x02, 0x31, 0x40, 0x03, 0x72};
	memset(&Uart_NFC, 0, sizeof(stUART_RX));
    UartX_Put_Array(TINY_COM2, sendbuff, 7);
	vTaskDelay(15);// 等待board应答,实测3ms左右
	if(Uart_NFC.uart_rx.idle_flg)
	{
		if(Uart_NFC.uart_rx.buf[0] == STX)
		{
			if((Uart_NFC.uart_rx.buf[1] == 0x00) && (Uart_NFC.uart_rx.buf[2] == 0x0E))
			{
				memcpy(mt626_info_t.version, Uart_NFC.uart_rx.buf+5, 12);
				printf("NFC Check OK : %s\r\n",mt626_info_t.version);
				mt626_info_t.board_exist = true;
			}
		}
		Uart_NFC.uart_rx.idle_flg = false;
	}
	else
	{
		printf("mt626 nfc board not exist!!!\r\n");
	}
    return SUCCESS;
}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轮询寻卡操作了:

// 寻卡
ErrStatus Mt626_Seeking_card(void)
{
	ErrStatus ret;
	uint8_t sendbuff[7] = {0x02, 0x00, 0x02, 0x34, 0x30, 0x03, 0x07};
	memset(&Uart_NFC, 0, sizeof(stUART_RX));
	UartX_Put_Array(TINY_COM2, sendbuff, 7);

	vTaskDelay(100);// 等待board应答
	if(Uart_NFC.uart_rx.idle_flg)
	{
		if(Uart_NFC.uart_rx.buf[0] == STX)
		{
			if((Uart_NFC.uart_rx.buf[1] == 0x00) && (Uart_NFC.uart_rx.buf[2] == 0x03))
			{
				if(Uart_NFC.uart_rx.buf[5]  == 'Y')
				{
					mt626_info_t.card_state = true;
					printf("NFC seek card OK!!\r\n");
					ret = SUCCESS;
				}
				else
				{
					ret = ERROR;
				}
			}
		}
		Uart_NFC.uart_rx.idle_flg = false;
	}
	mt626_info_t.card_verify = false;  // 清空上次操作的标志位
	return ret;

如果有卡靠近,则模块会立即检测到!

那么寻卡成功后,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那就是匹配物理卡号,看看用户使用的是否是我预设的卡,这样才能判断卡是否有效。

我们再添加一个鉴权的函数:

// 获取卡号并验证
ErrStatus Mt626_get_card_phynum_verify(void)
{
	ErrStatus ret;
	uint8_t sendbuff[7] = {0x02, 0x00, 0x02, 0x34, 0x31, 0x03, 0x06};
	uint8_t phy_num[4];
	memset(&Uart_NFC, 0, sizeof(stUART_RX));
	UartX_Put_Array(TINY_COM2, sendbuff, 7);
	vTaskDelay(100);// 等待board应答
	if(Uart_NFC.uart_rx.idle_flg)
	{
		if(Uart_NFC.uart_rx.buf[0] == STX)
		{
			if((Uart_NFC.uart_rx.buf[1] == 0x00) && (Uart_NFC.uart_rx.buf[2] == 0x07))
			{
				/*
				P = 0x59 寻卡成功
				P = 0x4E 寻卡失败
				*/
				if(Uart_NFC.uart_rx.buf[5]	== 'Y')
				{
					memcpy(phy_num, Uart_NFC.uart_rx.buf + 6, 4);
					if(SUCCESS == Card_PHYNum_compare(phy_num))
					{
						mt626_info_t.card_verify = true;
						ret = SUCCESS;
					}
					else
					{
						printf("card phy num not correct!!\r\n");
						printf("card phy num : %02x %02x %02x %02x",phy_num[0],phy_num[1],phy_num[2],phy_num[3]);
						ret = ERROR;
					}
				}
			}
		}
		Uart_NFC.uart_rx.idle_flg = false;
	}
	return ret;
}

最终,我们在一个Task中不断轮询即可: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Led toggle task
 * @param       pvParameters - passed into the task function as the function parameters
 * @retval      None
 */
void vTaskUsartTest(void *pvParameters)
{
  	Mt626_init();
  	while(1)
    {
		vTaskDelay(200);
		APM_TINY_LEDToggle(LED3);
   		nfc_card_process();
	}
}

最终实验结果,完美成功!

附件中是整个完整的工程,欢迎大家留言哦。

gitee/casy

网友:
楼主的这个NFC刷卡的测评的调试测试,给力

网友A:
看到了和我同款的门禁卡,我记得好像听说,这种门禁卡好像能copy到有NFC的手机上,然后就可以刷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和我同款的门禁卡,我记得好像听说,这种门禁卡好像能copy到有NFC的手机上,然后就可以刷手机了。

是的呢,可以把卡复制到带NFC功能的手机上。

gitee/casy

网友:
【铭特MT625系列非接触式读卡器】价格怎么样,支持P2P吗?还是对标RC522?

网友:
代码整理开源了:

\APM32F407IG_TinyBoard\APM32F4xx_SDK_v1.3\Examples\CardReader

gitee/casy

网友:
欢迎下载点评!嘿嘿

https://gitee.com/casy/APM32F407IG_TinyBoard

gitee/casy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