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始rt-thread

楼主:
                               【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开始rt-thread

rt-thread的APM32F407 Tiny Board应用可以用两个方式,一个直接从sdk搞好的部分着手,另外也可以在rt-thread studio开始。咱还是从第一种方式开始吧。

1,解压rtthread-nano-master,解压目录是:...\APM32F4xx_SDK_v1.3\Middlewares\RealThread,也是因为例子配置是指向这个目录。

2,打开例子:...\APM32F4xx_SDK_v1.3\Examples\RTOS\RT-thread\Project\MDK\APM32F4xx_RT-thread,2,修改预处理符号APM32F407_MINI为APM32F407_TINY

3,配置仿真器

4,修改main.c中的几个函数为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while (1){
        APM_TINY_LEDToggle(LED3);
        rt_thread_delay(1000);
        APM_TINY_LEDToggle(LED2);
    }

int main(void){
    APM_TINY_LEDInit(LED2);
    APM_TINY_LEDInit(LED3);

    led1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1",
                                   led1_thread_entry,
                                   RT_NULL,
                                   512,
                                   3,
                                   20);
    rt_thread_startup(led1_thread);
}

适配TINY板。

5,连接串口0到usb-ttl板  PA9接rxd PA10接 txd,gnd到gnd。

6,打开putty连接到usb=ttl板,设置为:115200 n 8 1

7,编译运行,检查结果:可以看到led2 led3 闪动,putty打印出 rt-thread信息 ,还可以通过命令 查询相关信息。

15f316e8435f251634cee99c7109c724

网友A:
开始rt-thread直接从sdk搞好的部分着手这种方式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rt-thread直接从sdk搞好的部分着手这种方式挺好

嗯,少走弯路。等熟悉了可以随意发挥。

网友B:
版主大佬,有没有需要用scons --target=mdk5来初始化mdk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佬,有没有需要用scons --target=mdk5来初始化mdk工程。

这个sdk包的例程应该是已经构建好的。不需要用户自行操作了。

我这里是MINI板改为TINY板 配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dk包的例程应该是已经构建好的。不需要用户自行操作了。 我这里是MINI板改为TINY板 配置一下就O ...

非常的方便呀,rtthread的发展还是非常好。